紧急求助。。。。。。。。。

楼主(2003-12-20):
小弟我现在正在使用一套ABB的freelance2000(ac800f控制器)。系统采用了1:1的控制器冗余,I/O站采用了CI840冗余的I/O通讯模块。控制器与I/O站之间的通讯总线也采用了冗余配置。系统运行至今多次出现“冗余的总线通讯错误”,出现这个错误没有规律。现场的硬件安装和软件的设置都没问题各种屏蔽接地都达标。不过有一点值得怀疑,就是profibus-DP的通讯电缆和厂 内的电气电缆走的都是一个回线槽(是否是受电气电缆的感应电的干扰所至)。不知这对出现上面的错误有没有关系???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帮小弟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2005-05-06):
电气线路是多少伏的?如果是110或者220或者更高的电压!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