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编程软件应用(在线等)

楼主(2003-12-20):
各位老师:我用编程的软件是三菱FXGP_WIN-C,在使用其进行SFC视图编程时,发现以下几个问题:1、状态之间的转换触点不能标注其元件编号(如X0等)。2、在SFC图的开始如果不是SO,而是一个触点如:M8002,则M8002触点如何才能加上去,谢谢。

网友A:
阿付兄:不好意思,我是刚学plc的菜鸟,刚刚知道有fxgp_win_c。请问这个软件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可不可以编好了程序然后直接得到梯形图呀?谢谢了。

网友B:
首先在前面要加上ladder 0 然后写上ld m800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