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编程问题

楼主(2003-12-20):
我是刚学三棱编程的,不知指针地址怎样插入梯形图,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楼主(2003-11-19):
问题是菜了点。大侠们不会因此而怕失身份吧。

网友A:
如何下载编程软件?谢谢!

楼主:
我还没做到这一步。

网友B(2003-12-20):
我告诉你吧 你把指针移动到左母线的左边就可以写指针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