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系统!!

楼主(2003-12-21):
请教各位高手: 三菱电机的伺服系统产品能不能实现三轴联动(X轴、Y轴和C轴(绕Z轴旋转))?? 本人想做一个系统要用到以上三轴联动,不知道三菱的伺服产品能不能实现??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关于三菱的定位模块产品,好像只有10GM,20GM,没听过有30GM,请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伺服系统能否实现多轴联动,与伺服系统的控制器有关,在多轴联动的系统中,每个伺服电机其实都是按其各自的给定信号工作,若您用到三轴联动,只需选用三轴联动的控制器就行了,例如数控系统(CNC),三轴联动的伺服(步进)控制卡等

网友B:
A系列以上就有。A系列我知道AD75-S3。

楼主:
我们平常所说的三轴联动应该是指x,y,z轴联动,而我用到的 是x,y和c(绕z轴旋转)三轴联动。x,y,z三轴联动,我们可以想象出它的轨迹,而x,y,c三轴联动的轨迹想象不出来。不知道三轴的控制器能不能 实现我要求的功能?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不知道FX2N系列的,有没有类似的模块?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据我所知,FX系类20GM是最高的。控制三轴联动用 FX系类恐怕够戗。知识浅薄,仅供参考。

网友C:
肯定行------我做过的!放心好了!30轴都可以!

网友D:
FX系列应该不行,除非输出脉冲在10KHZ以下

网友E:
1.联动要看上位机(定位模块,板卡),和伺服系统产品没关系,三菱PLC只能做两轴联动,最多也是2轴半,不能三轴同时联动做插补动作   2.三菱的定位模块有: A.FX系列 1PG,10GM,20GM,晶体管输出的PLC也可以,能达到100KHZ B.A系列 A1SD75P1--P2--P3 200KHZ 要想三轴联动,我常用计算机板卡,有机会来深圳看看 A51668@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