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计算变频后电机输出功率?

楼主(2003-12-21):
请问如何计算改变频率后的电机输出功率? 如已知道改变频率后的转速或电流。

网友A:
由于很难测准输出电压、电流,所以电机的功率是很难测准,我们的做法是在变频器前加一个电量表!

网友B:
(1)变频器的输出功率有些变频器可以直接读出; (2)若无法读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肯定是可以读出的,两者相乘即是功率。 (3)如果你不相信变频器(呵呵!,实际上应该相信),并且只是近似计算,可以用钳型表测电机电流(误差不大,基本可以认为准确),根据当前输出频率和所用的V/F曲线计算出此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有一定误差,但不会太大),然后相乘即可 (4)注意,如果没有特殊的仪表,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用普通的万用表是测不准的。所以,不要尝试用普通仪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

网友B:
当然,上面算出的都是视在功率,电机的有用功还与此时的功率因数有关

网友A:
都不是很准!

网友C(2014-12-07):
引用 网友A:
由于很难测准输出电压、电流,所以电机的功率是很难测准,...

如果不是恒负载,负载是周期变化的。我没有装变频器。我现在测了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和功率因数,我能够算出输入功率,三相异步电机实际效率是变化的,我怎么来算出输出功率呢???

我电机出来连的皮带,皮带连减速器。如果我测了减速器输出轴的输出功率。我可否用电机输入功率减去减速器输出功率作为一个周期的功率损耗。下次我只要测了实际输入功率,是不是再减去这个率损耗,就可以得到我的减速器输出功率了。PS:我的负载是周期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不是很准!

如果不是恒负载,负载是周期变化的。我没有装变频器。我现在测了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和功率因数,我能够算出输入功率,三相异步电机实际效率是变化的,我怎么来算出输出功率呢???

我电机出来连的皮带,皮带连减速器。如果我测了减速器输出轴的输出功率。我可否用电机输入功率减去减速器输出功率作为一个周期的功率损耗。下次我只要测了实际输入功率,是不是再减去这个率损耗,就可以得到我的减速器输出功率了。PS:我的负载是周期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上面算出的都是视在功率,电机的有用功还与此时的功...

如果不是恒负载,负载是周期变化的。我没有装变频器。我现在测了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和功率因数,我能够算出输入功率,三相异步电机实际效率是变化的,我怎么来算出输出功率呢???

我电机出来连的皮带,皮带连减速器。如果我测了减速器输出轴的输出功率。我可否用电机输入功率减去减速器输出功率作为一个周期的功率损耗。下次我只要测了实际输入功率,是不是再减去这个率损耗,就可以得到我的减速器输出功率了。PS:我的负载是周期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变频器的输出功率有些变频器可以直接读出;(2)...

如果不是恒负载,负载是周期变化的。我没有装变频器。我现在测了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和功率因数,我能够算出输入功率,三相异步电机实际效率是变化的,我怎么来算出输出功率呢???

我电机出来连的皮带,皮带连减速器。如果我测了减速器输出轴的输出功率。我可否用电机输入功率减去减速器输出功率作为一个周期的功率损耗。下次我只要测了实际输入功率,是不是再减去这个率损耗,就可以得到我的减速器输出功率了。PS:我的负载是周期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