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计算变频后电机输出电压?谢谢李春发

楼主(2003-12-21):
如果已知变频后电流,如何计算电压? 我有电流表。

网友A:
首先,现杂市场上的变频器都具备电压显示功能。 如果非要自己测,对于V/F控制变频器或者处于稳态的矢量变频器,其输出电压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成正比,比如,如果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频率为50Hz,那么,从理论上,在25Hz时的输出电压就大致为190V,30Hz时的输出电压为288V(当然这只是近似,具体数值与变频器的控制类型、V/F曲线的设置、转矩提升、转差补偿、AVR有关) 最后需要说明,这些“计算”都时近似的,要想准确,最好还是看看变频器自身的显示!

网友B:
注意最低电压不是0V,有时V/F不是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