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 plc

楼主(2003-12-21):
上电后CPU模块及FM350模块上的SF红灯亮了系统运行不了,多次启动都是这样。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硬件组态的问题

网友B(2004-05-20):
有时候DA模块上面的电源部分没有连接,SF灯也会亮的。连接电源以后如果CPU模块上面的SF灯亮,那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系统运行不了是什么概念?

网友D:
你要说清楚是第一次上电还是下载程序后上电才出的问题,大家才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