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求助

楼主(2003-12-21):
请教,MODBUS中的ASCII通讯模式,每8bit字节作为2个ASCII码来传输。 这是什么意思。比如,我要传输3ah,那么我要将其分为3和a 分别传输? 为什么??? 多谢!!!!

网友A(2003-11-03):
老大:你好好看说明。你理解错了。

网友B(2003-12-21):
通讯数据的类型及格式: 信息传输为异步方式,并以字节为单位。在主站和从站之间传递的通讯信息是10位的字格式: 字格式(串行数据) 10位二进制 起始位 1位 数据位 8位 奇偶校验位 无 停止位 1位 ● 通讯数据(信息帧)格式 数据格式: 地址码 功能码 数据区 CRC校检 数据长度: 1字节 1字节 N字节 16位CRC码(冗余循环码) ★ 注:1、1个字节由8位二进制数组成(既8 bit)。 2、ModBus是Modicon公司的注册商标。 3、“从机”在本文件中既为PDM。 一、通讯信息传输过程: 当通讯命令由发送设备(主机)发送至接收设备(从机)时,符合相应地址码的从机接收通讯命令,并根据功能码及相关要求读取信息,如果CRC校验无误,则执行相应的任务,然后把执行结果(数据)返送给主机。返回的信息中包括地址码、功能码、执行后的数据以及CRC校验码。如果CRC校验出错就不返回任何信息。 1.1 地址码: 地址码是每次通讯信息帧的第一字节(8位),从0到255。这个字节表明由用户设置地址的从机将接收由主机发送来的信息。每个从机都必须有唯一的地址码,并且只有符合地址码的从机才能响应回送信息。当从机回送信息时,回送数据均以各自的地址码开始。主机 发送的地址码表明将发送到的从机地址,而从机返回的地址码表明回送的从机地址。相应的地址码表明该信息来自于何处。 1.2 功能码: 是每次通讯信息帧传送的第二个字节。ModBus通讯规约可定义的功能码为1到127。丹东华通测控公司PDM系列仪表/变送器仅用到其中的一部分功能码。作为主机请求发送,通过功能码告诉从机应执行什么动作。作为从机响应,从机返回的功能码与从主机发送来的功能码一样,并表明从机已响应主机并且已进行相关的操作。 表8.1 MODBUS部分功能码 功能码 定 义 操 作(二进制) 02 读开关量输入DI 读取一路或多路开关量状态输入数 (遥信) 01 读状态量输出OUT 读取一路或多路开关量输出状态数据 03 读寄存器数据 读取一个或多个寄存器的数据 05 写开关量输出OUT 控制一路继电器“合/分”输出,遥控 06 写单路寄存器 把一组二进制数据写入单个寄存器 10 写多路寄存器 把多组二进制数据写入多个寄存器

网友B:
welltoo.com 欢迎光临

网友C(2006-04-04):
你那个3AH应该用33H和41H即3和A的ASCII码发送

网友D:
modbus调试软件推广,有要的wdo_1000@126.com

网友E(2008-04-05):
那时modbus的另一种模式,ascii模式。

modbus基本上有rtu和ascii两种模式

网友F(2008-07-17):
还有TCP/IP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还有TCP/IP模式

这个要加网关

网友G:
我也是在学习中,好多看不明白

网友H(2008-10-22):
4楼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