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 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3-12-21):
请问 热电偶的温度传感器要用转换模块吗 我没用模块 有11ma 与现实温度不一样 一个我用dwb-h的模块 它 就正常请问怎么回事? 如果要用的话那么 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不用模块 直接串在 24v电源里 谢谢

网友A:
你啊: 多一个东西少一个东西总是不一样吧?你了解了它这个转换模块的功能才能决定取舍是吧? 直接串在 24V 电源里的温度‘传感器’好象没有,请查先前的关于‘变送器’的帖子,你可能需要了解它的作用。

网友B:
红外线的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