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VR-G7S求助

楼主(2003-12-21):
大家好:我单位富士FVR-G7S变频器使用中过载,在LED监视器中显示故障代码,按SHIFT键在图形显示器中可显示近三次的故障代码,其余按键均无效,重上电后故障依旧,不知是否是G7S死机了,各位能否告知此现象排除方法。

网友A:
肯定没有死机,是比较严重的故障,不能复位,查查模块和检测,最好能搞清楚是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B:
我的是7.5KW的,你的是多少KW/,有兴趣讨论一下,027-83495581

网友C:
停电再开机能行吗?故障代码?

网友D:
控制板检测厚膜坏了

楼主:
所拖电机18.5KW,故障代码CN2(运行期间过载)停电后重开故障依旧。

网友C:
可能是电流互感器坏了!断开看看!

楼主:
李春发老师你好: 电流互感器断开后故障排除,请问何处可购得此互 感器。拆除一相互感器后在排除电机线路单相接地的情况下可否长期使用?

网友C:
用两个都可以,再坏一个可不行,互感器我这里有。020-88281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