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NAIS,VF-7F维修资料

楼主(2003-12-21):
我有一台vf-7f,无显示。希望那为大侠给点经验或资料。 Emall:lovehere@371.net

网友A:
遇到一台,换M51997集成电路就好.

网友B:
没有显示首先看电源有没有加上呀,北京慧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工控设备。010-88459350 杨工

网友C:
叉叉开关电源把。

网友D(2004-03-11):
你先上电,量一下整流模块的输出电压,如果是直流310V(注意单相的和三相的直流输出电压不同)则证明整流模块无问题,然后看一下主电路版顶部靠中心的ZD1二极管,C3507大功率管和变压器,有时可能因变压器线圈柒包线熔段造成直流5V,9V,24V供电不正常。如果上述都没问题则可排除振荡电路故障,VF-7F显示面板是5V电源供给的,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7805损坏,导致5V供电不正常,显示面板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