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焦炉集气管压力控制

楼主(2003-12-21):
小弟最近在投运一套焦炉的DCS控制系统,总的来说还运行得可以。就是集气管压力控制得不是很理想,诸位大哥请赐教赐教、点拨点拨,小弟不胜荣幸!!!

网友A:
如果有时间的话,发下你的资料给我,我给你参考参考,一般来说不理想都是控制算法上的选折性问提,有时候不一定用复杂的算法,用简单的反而能解决问题。 我的E-MAIL:guidelines@21cn.com

网友:
集气管压力的稳定问题,一直是一个很重要但又让人头痛的问题。特别是一台鼓风机抽取两座焦炉的煤气时。工艺要求80 - 120 Pa范围之间,哪位高手有绝招不妨说出来交流交流。

楼主:
目前小弟我所投的这座焦炉为40万吨的规模,66口。但它的集气管分为A、B两端,一台风机。假如在不装煤的情况下基本上波动在100—140之间(工艺要求在120)。如果装煤,40公斤压力的高压氨水一喷洒,压力一下就上去了,如果不加控制的话,会达到400多,现在在大回流的调节和本身集气管出口的调节下,一般最高波动只达到300,一个周期就能控制了。

网友:
这么说你们的焦炉是双集气管的焦炉,一台鼓风机控制一座焦炉还是比较容易的,PID的参数多试几个,应该能行。

网友(2004-04-15):
可以试一下MFA控制技术,集气管管压力回路存在一定的纯滞后,可以试用抗滞后MFA控制器来稳定集气管管压力。 http://www.cybosoft.com.cn/solutions/pressurecontrol.html

网友B:
我刚好正在做这个项目,您能先讲一下你使用的pid还是模糊控制吗?

网友:
你可以到CyboSoft网站http://www.cybosoft.com.cn上看一下,是MFA控制--核心是神经网络。有问题可以与我联系bobshenji@hotmail.com。博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