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工

楼主(2003-12-21):
李工: 可以说说色环电阻和色环电感外观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电感外观方型的!

网友B:
色环电感一般的比较粗,而且色泽鲜艳。比较醒目。 色环电阻则到处都是,一般般了,久了你就认识了。这要经验。

楼主:
TO羊羊: 谢谢,你说的对。 再想请教一下:除了外表这点不同以外,当用电阻挡测得的电阻都很低时(近似短路),请问还有没有办法判断是电感还是短路电阻?

网友B:
一般的好一些的电路板上都标有 L 或者 R 的,所以很好区分, 其实不是在非常精密的电路板上小的电阻或者电感可以互换。 而用到小电感时大部分都标有 L 这个型号,比如有些医疗器械上就是标有 L 所以没有必要分得太清楚

楼主:
羊羊: 是这样的,我在维修电路板时遇到没有标注是电阻还是电感。所以我难以判断是这个电阻短路了还是它就是个电感,因为测出的电阻都很小(近似零)。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B:
好办呀,一般电阻烧坏了,或者变质了,一般的阻值变成无穷大,或者变得比以前大,几乎很少很少变小的(目前我维修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见到过,我们公司同行也没有遇到过),所以电阻变短路了可能是电感。 1 你可以按照色环电阻的算法把它的阻值算出来,看看符合不符合 是电阻的情况。如果符合电阻的阻值则是电阻,如果不符合的话 它百分之九十多时电感。一般电阻没有烧成无穷小的 我估计是电感。是好的

楼主:
是的,谢谢羊羊

网友C:
请问,贴片电阻阻值如何区分,又有一个512的电阻从5k变到几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