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对伺服系统的控制方法

楼主(2003-12-21):
请问哪位大虾知道如何用PLC对伺服系统进行控制? 不好意思,我一直都是做PLC和组态,没有做过伺服系统。现在我有一难题是必须用PLC对伺服系统进行控制,可我不知道PLC与伺服系统的脉冲与方向信号如何连接,以及脉冲信号的一般频率范围及参数。

网友A:
三菱FX2n就有这功能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plc需要扮演什么角色吗?我一直用plc和伺服,希望可以帮你!

网友C:
可以看看三菱的M系列PLC,好像是专门为运动控制准备的,用现场总线控制多个伺服电机,比如卫生巾生产线

网友C:
如果你只用plc控制,那你用三菱的FX1N。 因为如果用FX2N的话,需要使用1PG或10GM等定位模块,增加成本。

网友D:
三菱的FX1S、FX1N都可以控制伺服电机 以三菱的J2S为例 PLC的y0,y1口可以输出脉冲串,然后再任选一个y口输出方向信号 把然后把脉冲串信号连到伺服放大器的pp端 方向信号连到np端就可以了 记得把伺服的信号输入方式改为脉冲串+方向形式,负逻辑就可以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E:
欧姆龙的CJ1,C200H, 或CS1系列PLC都有经济实惠的位控模块,再加上松下伺服电机肯定比三菱划算.三菱是个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企业! 联系电话:010-51029800(赵先生)

网友C:
其实,PLC可以任何的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相连,关键是想用怎样的信号进行控制,任何伺服电机的驱动器都有上位控制接口一般是CN1接口,只要将各个接口的每个管脚定义搞清楚就好了.

网友F:
斑竹还管不管了,没有好好回答问题的,只有拿着日本狗的臭狗屎狂吠不已的。 PLC的高速输入输出口与伺服单元的I/O口对应针脚相连,输出脉冲加方向信号。很简单的。大部分PLC都可以,有的也有专门的伺服控制模块。您看一看伺服的说明书肯定会明白了,既然你对PLC很熟。

网友G:
我们的硬件配置为 PLC+伺服位置控制模块+伺服马达控制器+伺服马达.

楼主:
用永宏PLC的四轴控制系统行不行?

网友G:
永宏PLC我没用过,但它有四轴(轴数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定,避免浪费)控制系统应该没问题,关键是系统配置要合理.

网友C:
三菱FX2N,PLC加FX2N-10GM或FX2N-20GM(定位控制模块),加MR-E交流伺服系统(驱动+电机)

网友H:
各位大侠: 大家好! 我是刚进入到这个论坛希望大家能够帮助。谢谢! 我公司准备开发两种新产品具体要求如下; 1) 运动控制轴8个其中2个旋转定位轴6个运动定位轴, 2) 至少4轴插补运动(一个旋转轴,3个运动轴) 3) 插补运动的轨迹方式一致但起始位置和终点位置根据要求变化 4) 每个轴的运动都要能够根据初始位置和终点位置的要求设定坐标 5) 伺服电机的最大扭矩3NM 我们不想采用现有的数控系统,能否根据我们的要求选配一个性能好,价格适合的控制系统? 另外一种产品要求: 1) 运动控制轴5个其中两个旋转控制轴,3个运动控制轴 2) 运动控制轴要求至少2个能够直线插补 请发E--mail ffmyz64@yahoo.com

网友I:
OMRON PLC+DX多轴控制器(台湾盟立)+伺服驱动器+伺服马达,不需位控模块,可方便的控制多轴。

网友J:
需要晶体管输出型的才行!

网友K:
本人建议使用三菱的A 系列的PLC 配AD75 的定位模块就可以,具体可通过PLC 的FROM AND TO 指令来编写伺服程序,

网友L(2004-03-09):
如何实现PLC控制伺服电机,我用的是S7200,由于对这块不太熟悉,电机还没有选定,请各位帮个忙。简单说一下控制方法及相关的连接。最好是能有怎么样实现的小程序。例如让电机正转三圈之类的。谢谢!

网友C(2004-05-25):
楼上那位要进行8轴控制的大侠,不知你的意思是不是要采用计算机数控数控系统,不过我看你那样的要求也是采用计算机控制比较好,只是不知你是要进行什么样的控制。如果有具体要求可找我咨询,EMAIL:designer1@21CN.com. 控制系统可采用计算机+运动控制插卡+伺服或步进系统

网友M(2006-02-08):
一般的PLC都可以控制伺服系统把PLC输出的脉冲串信号连到伺服驱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N(2011-09-02):
很好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