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3-12-21):
我想用一台pc通过rs-232控制多台cnc数字制设备,是不是要一个类似的转接卡,那位帮我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232适应点对点,RS485可做站, 应用485

网友B:
如果在实验台上可以用rs232作实验,但是在应用中最好采用rs485的方式,编程可以自己写程序,应用也非常简单,祝你成功

网友C:
232适合点对点,并且距离不太远.458就可以实现一点对多点的,且距离比232的远.

网友D:
cnc设备是什么接口?距离多远?设备多少台?以后扩展余地多大?现场的电磁干扰强度?? 说清楚了,大家好下手,不是吗??

网友E:
可将pc的232口转为485,然后将cnc设备也变为485口,挂在一条485总线上。值得注意的是,cnc设备因为是多台,所以必须有地址。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新手,如果用485做,该如何下手呀,我的电脑和cnc设备上只有232接口呀,大家给个思路好吗 再次谢谢

网友F:
xuxiangbin:你好!如你所说的情况,虽然将接口都转成RS485或其它多机通讯总线接口能解决问题,但不是很好的方法,而且不能省钱,工作的稳定性和实时性(通讯)也很难保证,最好还是在您的PC机上扩展RS232串行口,本人用过台MOXA多串口卡,性能还可以(不是做广告)一个卡最多可扩出8个串行口

网友G:
usb_rs232方案!

网友H:
实验室里PC与CNC距离近,可以买一个带编址的串口转换卡用RS232实现通讯。如果是工厂环境或者距离远最好选RS485。不过,不论哪种方式,都要在软件编制主从式的通讯规约。

网友B:
哈哈哈,终于看到我明白一些的问题了。 我可以告诉你几个方案: 一。你可以用moxa的多串口卡。主要功能就是将卡片插到pc的PCI或者ISA插槽给pc扩充串口,一个槽最多可以扩充出32个RS-232串口,或者8个RS-485/422串口,通过这些扩充的串口,你就可以连接你的设备了。 二。你可以用网络来连接,走TCP/IP协议。方法是用MOXA的串口联网服务器,将串口设备转换成具备联网功能的设备,这样,不管是232还是422/485设备,都可以通过网络来通信。 本人是MOXA公司的,哈哈,MOXA在串口和串口联网领域是亚洲最大的生产商。

网友B:
谢谢大家帮助,我想用rs485的方式联网通信,pc上插moxa的多串口卡,可是我的数控机床的接口都是rs232 ,是不是要装一个485到232的转换接头呀,我共有7台机床,如果全部用moxa的产品,大概要多少钱呀,王过来人告知 谢谢

网友F:
MOXA多串口卡有RS232,也有RS485的,直接选用能接上的产品,不要进行二次转换

网友I:
我的485接口设备总被雷击坏,咱办呀?我的邮件地址:NCB815@263.net

网友J:
各位朋友:我是新手,有一问题请教大家.手头有一集成块型号是 PIC16c57c 04/P 0221HWP MICROCNIP 请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B(2004-03-25):
本人也是做232与多级通信的 不知道是否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多串口芯片呢 可行性多大呢 望指教

网友K:
MOXA的多串口卡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就是安装设置的时候有些费劲,希望能够改善

网友L:
我也在做一个RS232与多级RS232连接的,但是就是不会设计多用户串口卡的电路,有没有人帮忙啊?1变4的

网友M:
7524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i-7521_c.htm 直接用!还做什么。

网友B(2004-06-28):
to 若谷。 PIC16C57C 是MICROCNIP公司的8位单片机,EPROM=1K,RAM=72,I/O=20,28脚,(OTP)型。是一次写入型廉价通用单片机。

网友N:
直接用rs232的无线通信模块最好了 很多问题都可以避免了 无线通信模块,无线通信数传模块资料: www.51sunray.com

网友O:
我这里有关于RS-232/485/422多串口卡和串口服务器产品的资料! 希望能给你们提供上帮助! 010-82563339-232

网友P:
请问:在选用moxa串口232后,与pc相连后,分配com口时,在程序中只选用一次mscomm控件呢;还是与外部设备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建立多个com控件,相当于在pc板上扩充多个com口。

网友Q:
这要看您如何用会比较顺手啰! 不过, 一一对应时, 可以减少 COM port 重覆的开开关关, 应会较顺手吧!

网友R(2004-09-21):
用多路串口转以太网 把232口转成网口 用网线通过HUB或车间局域网连到服务器 实现数控联网 可参考 www.tiptop.sh.cn

网友S(2008-03-23):
两台控制器  同时 通过RS422  控制一台设备。试验时,单台控制器是成功的,并接在一起是,结果就不行,哪位高手能给予指点一下,有没有多路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