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 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怎么频率就是提高不了??

楼主(2003-12-21):
各位大虾,我用PLC 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无论选择什么步进角,脉冲频率怎么总是只能到达6000HZ左右??只要频率大了,电机就不转了,这是为什么?? 十万火急,请指教!

网友A:
6000hz电机转速是多少?步进电机失速是和正常的

楼主:
转速不是很快,可能1000转左右吧.步进电机驱动器上还有一个调节电流的开关,不知道电流增大或减小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步进电机有固有的启动频率,启动频率太大会失步甚至卡死。

网友C:
步进马达的转速加快相应的电流也应调大一点。

网友D:
1>.PLC所发PLUS周期波动不能太大 2>.步进电机加速不能太大

网友E:
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不能太高,否则不能启动,频率太大会失步卡死, 有啸叫声,步进电机本身不适合高速,1000R/M再高或许会出问题,用DPLSR命令让步进有个启动时间

楼主:
楼上的说得很在理,我的步进是用在缝纫机上的,要求在10MS内走1/4圈,才能达到客户要求的速度,我算了算,1000R/M的步进根本就达不到,理论上最好也得15MS,所以加减速时间越短越好.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我用的是FX1N的PLC.如果不行的话,不知道用FX2N-20GM会不会好些.

网友F:
你用的多大的电机?如果是57电机就可以达到1500,86电机只能达到1200,我也是用的FX1N。

网友G(2004-05-09):
这里说到的步进电机失步并不是PLC的问题,而是因为启动频率太高,在启动频率较高时,可以提高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供电电压,这样电机的频率响应较明显,不过电机的发热也会增加

网友H:
步进电机有它固有的最大启动频率,要求大转速可以用它。 另外,要根据实际电机选适当的加速度。

网友I(2005-12-28):
启动频率太大,造成失步卡机

网友J(2007-12-07):
请问有哪位大侠有用VB编的和OMRON-C200HG的PLC的串口通信程序。

网友J:
请问哪位大侠有用VB编的PC机和OMRON-C200HG的PLC的串口通讯程序。有的话请发给小弟,小弟在此叩谢了。我的邮箱是:998169KK@163.COM。请各位大侠帮帮我不然我就要完完了。

网友K:
大家好.其中有几个问题:1.步进电机的起动频率不能太高,也就是起动速度.一般为300R/MIN,当然有特殊的.2.驱动器的最高允许频率,这个参数一般够高,一般在200KPPS.3.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步进电机了.一般的步进电机的最高速度在1500R/MIN以下.如超出则无法正常工作.当然有更好的步进电机,国外有一款的步进电机可达到3000R/MIN.一般来说如超过此速度的话就得选用伺服电机了.谢!

网友L:
是不是带的负载太大啊

网友M:
10ms转90度,估计有困难
请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28672

网友N:
伺服电机

网友:
忽然想到个问题~楼主还需要急停么?急停还是个麻烦事情咯~~

网友O: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