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模块CM75DY-24

楼主(2003-12-21):
请问三菱模块CM75DY-24H和CM75DU-24H它们的具体参数,如耐压,电流,封装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开关参数不同!耐压,电流相同!

楼主:
它们可互换吗?还有东芝MG200J2YS50的参数是?

网友B:
600v耐压,200A电流

网友C:
不能混用!

楼主:
理论上它们是不能互换的,但我目前在一台机器上用了以上三种模块,不知它何时坏,我。。。。

网友C:
要看负载及环境温度,这样用变频器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