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BD通讯

楼主(2003-12-21):
各位,我是一名新手.有个问题想麻烦大家.PLC和PC不能通讯!我想把编好的程序下载到PLC中(程序是在PC中),用的是FXGP软件,电缆一头是圆形,一头是普通串口型,发送时出现通讯错误;另,我想通过232BD把程序下载到PLC中(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用的是普通的串口通讯电缆,可还是不能通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LC编程口是422,必须要转接一次,电缆有卖的,型号是SC09。通过232BD也可以,参数要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