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DELPHI中添加WINCC的组件

楼主(2003-12-22):
如何在DELPHI中添加WINCC的三个组件,SERVER,GROUP,ITEM

网友A(2003-04-14):
不是VCL组件吧,Activex的可有注册的方法

楼主: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7525 wrauto:《"求助:用DELPHI做OPC CLIENT访问WINCC TAG》 本论题共有257人阅读,有5人回复。   我现在有WinCC安装盘和128点授权,能实现吗?   高手,请指点。    su_427102@yahoo.com.cn wrauto 以下是对《"求助:用DELPHI做OPC CLIENT访问WINCC TAG》的回复: sun_503: 2002-10-19 15:39:00 --------------------------------------------------------------------------------   通过EXCEL QDGSKZ: 2002-10-19 16:21:00 --------------------------------------------------------------------------------   你如果可以把授权复制一份给我的话,我可以帮你做 qingteng: 2002-11-5 16:48:00 --------------------------------------------------------------------------------   可以实现!WINCC自带OPCSERVER功能 munb: 2002-11-14 20:12:00 --------------------------------------------------------------------------------   容易得很,我已经做多套了,WINCC安装后,在DELPHI中可以直接添加WINCC的三个组件,SERVER,GROUP,ITEM,很容易的,

楼主:
munb: 2002-11-14 20:12:00      --------------------------------------------------------------------------------        容易得很,我已经做多套了,WINCC安装后,在DELPHI中可以直接添加WINCC的三个组件,SERVER,GROUP,ITEM,很容易的, 谁能将详细的步骤说明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B:
你是作 client 吗用 com (opcdaauto.dll)就行了是opc基金会免费的!

网友C(2003-12-22):
在delphi工程菜单中选则引用类型库,选择OPC2。0确定,在Active控件栏中将会有OPCServer、OPCGroups、OPCgroup三个控件,直接使用即可,Items和Item直接在使用中进行定义即可。如果有什么不明白可:hkthwxw@mail.slof.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