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am douxinyuan ,

楼主(2003-12-22):
我急于想学习4017,那位gg or mm 拉我一把! hurry!

网友A:
ADAM4017为研化公司的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RS485接口,波特率, 量程,地址软件设定。

网友B:
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区分PLC有几个通道吗?

网友A:
PLC没有几个通道的说法,输入/输出模板有几个通道的定义,模块型号可 区分。

网友C(2004-05-28):
请问: 如何调节泵与风机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