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条485总线上能不能同时挂接具有不同通信协议的设备?

楼主(2003-12-22):
现在有一个项目,内含有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的PLC还有一些仪表,共有100多台。 想把它们连起来和上位机通信,现考虑用485总路线,但是由于它们的通信协议不同,不知能否连在一起,由于上位和它们通信。还有就是通信距离和485最多能支持多少个通信地址的问题。 我以前只做过具有同种通信协议的设备和上位机通信,没有做过具有不同通信协议的,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多谢!

网友A:
485芯片不同,支持的设备数不同

网友B:
我试过用一台PC控制矩阵,球机(协议不同),是可以的,一个Com口带一个,不同协议的话好象不能在一个com口

网友C:
《组态软件下,一根RS485带不同厂家PLC,行吗?》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76957

网友(2016-08-11):
请问楼主实现了么?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我现在也有个类似项目。

网友D(2017-07-07):
问楼主实现了么?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我现在也有个类似项目。

网友E(2018-04-10):
回复内容: 对:lylg2000问楼主实现了么?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我现在也有个类似项目。     内容的回复: 用 CDBUS bridge 透傳,不同協議、不同波動率,一條總線即可。

网友F:
建议用协议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