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这样的总线结构合理不?

楼主(2003-12-22):
各位高人,我求助一个问题: 我设计一个自动控制系统,需要4台pc机对15个单片机做多点对多点的通信。彼此距离最远达到2500米。 总线结构我是这么考虑的,有两种方案: 1.CAN总线结构 直接用RS232/CAN转换器完成,有CAN CONTROLLER芯片。但是现成的RS232/CAN转换器比较贵,自己开发RS232/CAN转换器我不知道开发周期与可靠性如何? 2.485总线结构 将PC机与单片机视为从机,设计一个单独的单片机作为主机,将所有PC机与所有单片机的串口232转换成485连接成网。单片机主机查询单片机从机有无通信申请,有则主从机之间建立通信。(我们自己商议一个简单的协议来用。)然后主单片机将信息广播到所有PC机上。反向工作方法类似。此时我打算把通信速率降下来,以此换得较远的传输距离。232/485有很多现成的模块,不用设计开发。 我想探讨一下这两种方法可靠性、成本、研发难度的对比,哪个更好一些?谢谢各位!

网友A(2003-10-21):
首先不太清楚这个系统的通信数据量,以及所要求的响应速度。 再有,单片机是已存在的,还是需要新制作。 采用RS232/CAN变换,通信速度也不会很快。 不论哪种方案,都需要有通信协议。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它是这样: 这个系统是一个非实时的通信系统,每次的通信数据量比较小,主要是要求可靠,传输距离远(大约2500米)。单片机用51,需要开发周边电路。 我想和您探讨一下: 一个是通信速度。要想传输距离远,速率要降低。在传输2500米的条件下,can能够可靠传输的速度是多少?485能够可靠传输的速度是多少? 一个是通信协议。采用232/can-can/232转换,是不是可以认为对于串口来说,can总线是透明的,不用改变什么协议? 问题比较幼稚,见笑了。

网友B:
你的这个结构是可行的。单你得自己设计单片机穿口电路板。电压需要提升。完全能实现。做好屏蔽,防止分机死机。 主单片机与pc通讯可rs232口。

网友A:
你好。   通信速度。在传输2500米的条件下,不论哪种方案,都需要采用GATEWAY. can的速度大致是40K/1Km,485的大致速度是10K/1Km?(我用过4800bps)。   通信协议。正如你所说的,can总线是透明的,不用改变什么协议。但,一次最多可以传送的数据,跟你所选的转换器有关。 为保证可靠性,远距离传输,在出错处理,再送等方面,可能需要下些功夫。 供参考。

网友C:
不太清楚你远端的部分是不是有控制功能,因为你说数据量小,那么就可能现场就近处理信号了,自己做开发的时间和周期会很长,有现成的支持can远传的设备,并且现场部分还带控制功能,性价比也较高;如果仅仅是开发自己做也不错,关键是你拥有的时间。

网友D:
2500m的距离,不管用CAN还是485,其传输的可靠性均令人担忧。而且这么长的距离,布线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建议以下两种方案: 1:采用光纤 2:用无线数传电台

网友E(2003-12-21):
您的通讯主要是解决远距离问题,速度要求不高, (1)还是RS485好些,因RS485通讯距离大是其主要特点之一,而CAN则主要是在环境差(如汽车中)应用,其远距离通讯能力并非优势 (2)单片机转RS485容易 (3)有很多RS232转RS485的产品,其驱动能力很强(甚至超过标准接口的8倍),恰好用于远距离通讯 (4)万一通讯可靠性不能很足要求,加个中继器也很容易 (5)双绞线很便宜

楼主:
最好不要自己开发和定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