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15KW变频器可否同时带3台5.5KW电动机

楼主(2003-12-2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但是有条件,电流限制在变频器额定电流以下就行.

网友B:
不能满负载!

网友C:
首先,看你选择是那种控制类型的变频器,或者选择了矢量控制变频器的那种控制方式,如果你选用的V/F控制变频器或者矢量变频器的V/F控制,设置比较简单,如果选用了矢量控制算法,由于无法进行电机自调谐,所以电机参数需要人工配置。 变频器一拖多的选型原则: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要在各个电机额定电流总和的1,2倍左右,否则,不仅是不能满载运行的问题,可能启动过程就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