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与分辨率

楼主(2003-12-22):
我有一个设计要求:测温范围0-100°C,精度1%,显示分辨率0.1°C 精度的概念是量程的1%还是所测温度的1%,分辨率是不是显示最后一位为:xx.1°C?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精度是量程的1%分辨率,分辨率是显示最后一位为:xx.1°C

网友B:
谢谢周公,我终于从梦中醒来了!

网友C:
哈哈,周公专门帮人解梦吗? 量程是0--100°C,精度是1%,也就是1°C. 显示分辨率是0.1°C,其相当与全量程的0.1%;事实上,温度传感器都是模拟量连续输出的,其只有精度概念而无分辨率概念,所谓的分辨率,是由其接收的器件和显示决定的.

网友A:
如果有可能,我愿大家少走弯路,不要重复我的挫折。   提到‘显示分辨率’,我当它是数字仪表。   温度传感器也有数字量输出的,如 DALLAS 的 18B20 。

网友D:
to 周公 请问一下有仪表可以适用多种规格的温度传感器,有0.2、0.5级别的,请问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0.2、0.5级别指仪表测量精度可达到仪表满量程的0.2%、0.5% ,可根据工作需要选择。满足需要前提下,选用精度低的一般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E(2009-06-10):
还是没有说明白啊 ,是量程的 1% 吗 还是量程的1% 再乘 分辨率啊  跟所测温度没有关系吗,如果测量当值是  25度的话 他的精度也是 1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