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有没有这样的运动控制板?

楼主(2003-12-22):
只需要一根轴,价格要便宜。 控制交流伺服马达。

网友(2003-11-20):
多的是,你随便找一单轴的数控系统就可以了 也可自己用plc做

网友A:
我们有,请与我联系.提供您的具体要求.

网友B:
CNCMAN说得好。

网友:
用485直接控制不是更便宜?

网友:
还是使用plc吧,简单又便宜

网友:
单轴步进/伺服电机控制卡MC6100介绍 本卡为单轴运动控制卡,半长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可驱动步进或伺服系统。实现单轴运行、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单轴系统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单轴精确定位控制系统。http://www.novaelec.com.cn/08/8005.htm

网友(2003-12-22):
TO 老魏 不是吧,单轴控制卡还有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