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3G3JV变频器最高频率只在49Hz,为什么?

楼主(2003-12-22):
我用OMRON--3G3JV变频器设定其参数: N09--70Hz最高频率; N30--70Hz频率指令上限; 就是说我已将其频率最高设定在70Hz,但是运行时其最高频率只有49Hz,再也上不去,不管哪种控制模式,频率只能调到49Hz. 请教各位高人,这是为什么,原因在那,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你用外部端子还是面板控制?外部端子的话与增益频率有关。

网友B:
看电机电流多大?是不是失速?不接电机试试?

楼主:
to王子88: 外部端子和面板控制我都试过,就是49Hz! to李春发: 刚开始调试的时候为了不停机,影响生产,变频器所拖动的电机换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是空载的,没接电机,最高是49Hz! 可能是别的原因。 谢谢二位!!!

网友B:
参数恢复出厂值再调一次参数1

楼主:
to李春发: 我也这样想的,只是现在我离现场450公里,再调过后再给您答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