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不懂,请帮忙!

楼主(2003-12-22):
请问各位老师:我本人有一项目要采用CC-LINK网络,PLC要采用三菱Q系列的。外设18个站(全部是I/O模块),整个系统的总I/O点约1500点。不知道怎么选型和连接,请各位老师帮忙(请写上名称和型号)!谢谢!

网友A:
工控网上就有,用Q系列组CCLINK网不需要写通讯程序。只要设置一下参数,外部模块硬件拔开关设定相应站号就行了

网友B:
CC-Link主站:QJ61BT11 CC-Link I/O 有多种选择,不但远程I/O模块的接口不同,而且有8、16、32点的远程输入或 输出模块,还有输入输出模块。所以你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找三菱的代理商要资料选型。

网友C(2004-09-14):
1500点如果不是用32点的远程模块的话恐怕就要用两个主站模块了

网友D:
关于cclink我想搞一套有28个子站,输入与输出点数不要求,只是搭建实验台用。需要哪些硬件可以完成最经济的方案?怎么完成!

网友E:
远程I/O程序在主站怎样表示的.

网友F(2004-11-08):
1500点,18个站好像不能满足,按照每站的点数32计算,也要47站,这样,如果布线没有问题,可以选择一个QJ61BT11模块,一个QJ61BT11模块可以连接64个站。至于连接,将所有I/O模块,总线方式连接到QJ61BT11,就可以了

楼主(2005-01-05):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G(2005-06-18):
各位讲的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