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案

楼主(2003-12-22):
我们是粉液混合,粉的密度0.05--0.08克/立方厘米,每小时加20--30公斤,必须是定量的,连续不段的加到混合机里面,同时液体也保持一定流量,每小时200来公斤,也要求必须是定量的,连续不段的加到混合机里面,使粉液一边在混合机里混合,同时出料.请问有什么可做,还有液体进行流量控制,有什么可做,控制精度百分之1左右

楼主:
我的E-mail:cheng_j_@163.com 希望各位大虾们给个较好的方案

网友A:
应该是一个配比调节系统,一个螺旋给料器将粉料送入开口水箱,水箱后有一个水泵,水泵后有流量-浓度检测装置及流量调节阀,另有调节器控制螺旋给料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