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线的接法

楼主(2003-12-22):
各位大侠: 想请教一下: 机对机的以太网线接法? 机对集线器的以太网线的接法?

网友A:
100BaseT连接双绞线,以100Mb/S的EIA/TIA 568B作为标准规格。 制作步骤如下: 步骤 1:利用斜口错剪下所需要的双绞线长度,至少 0.6米,最多不超过 100米。然后再利用双绞线剥线器(实际用什么剪都可以)将双绞线的外皮除去2-3厘米。 有一些双绞线电缆上含有一条柔软的尼龙绳,如果您在剥除双绞线的外皮时,觉得裸露出的部分太短,而不利于制作RJ-45接头时,可以紧握双绞线外皮,再捏住尼龙线往外皮的下方剥开,就可以得到较长的裸露线。(如图) 步骤2:剥线完成后的双绞线电缆如右图所示。 步骤3:接下来就要进行拨线的操作。将裸露的双绞线中的橙色对线拨向自己的前方,棕色对线拨向自己的方向,绿色对线剥向左方,蓝色对线剥向右方,如图所示。 上:橙 左:绿 下:棕 右:蓝 步骤4:将绿色对线与蓝色对线放在中间位置,而橙色对线与棕色对线保持不动, 即放在靠外的位置,如图所示。 调整线序为以下顺序 左一:橙 左二:蓝 左三:绿 左四:棕 步骤5:小心的剥开每一对线,白色混线朝前。因为我们是遵循EIA/TIA 568B的标准来制作接头,所以线对颜色是有一定顺序的(如图所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绿色条线应该跨越蓝色对线。这里最容易犯错的地方就是将白绿线与绿线相邻放在一起,这样 会造成串扰,使传输效率降低。 左起: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常见的错误接法是将绿色线放到第4只脚的位置(如图所示)。 应该将绿色线放在第6只脚的位置才是正确的,因为在100BaseT网络中,第3只脚与第6只脚是同一对的,所以需要使用同一对残。(见标准EIA/TIA 568B) 左起: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步骤 6:将裸露出的双绞线用剪刀或斜口钳剪下只剩约 14mm的长度,之所以留下这个长度是为了符合EIA/TIA的标准,您可以参考有关用RJ-45接头和双绞线制作标准的介绍。最后再将双绞线的每一根线依序放入RJ-45接头的引脚内,第一只引脚内应该放白橙色的线,其余类推,如图 步骤7:确定双绞线的每根线已经正确放置之后,就可以用RJ-45压线钳压接RJ-45接头,如右图 市面上还有一种RJ-45接头的保护套,可以防止接头在拉扯时造成接触不良。使用这种保护套时,需要在压接RJ-45接头之前就将这种胶套插在双绞线电缆上,如图。 步骤8:重复步骤2到步骤7,再制作另一端的RJ-45接头。因为工作站与集线器之间是直接对接,所以另一端RJ-45接头的引脚接法完全一样。完成后的连接线两端的RJ-45接头无论引脚和颜色都完全~样,这种连接方法适用于ADSL MODEM和计算机网卡之间的连接,计算机与集线器(交换机)之间的连接。完成的RJ45接头应该如下图所示。 交叉网线用于ADSL MODEM和集线器HUB的连接(与MODEM设计有关系,并非全部如此),HUB与HUB之间不通过级连口的连接,以及两台计算机直接通过网卡相互连接。制作方法和上面基本相同,只是在线序上不像568B,采用了1-3,2-6交换的方式,也就是一头使用568B制作,另外一头使用568A制作 -----

网友B:
机对机要交叉线,线序只要1、2、3、6中,1和2一组,3和6一组,两组交叉即可。 机对HUB要全通线,线序: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网友C(2004-07-30):
为什么不能小于0.6米?

网友D:
回复射月:“为什么不能小于0.6米?” 主要是时序问题。 UTP电缆线由四对双绞线组成,每对双绞线传送一组数据。为了减少相互干扰,每对双绞线传送数据的速率有些微差距。

网友E(2004-10-09):
双绞线做法本身就能减少相互干扰。双绞线两根线缠绞在一起,就能减少平行线造成的干扰,四对双绞线的缠绞密度不一样,又能减少四对双绞线间的干扰。这和双绞线长度没什么关系。

网友F:
大家好: 能和你们这么多高手认识真的非常高兴,我是做工业以太网产品,有什么需求可以和我联系,多多向大家学习!

网友G(2005-04-26):
说的很详细

网友H:
机对机的网线接法是:EIA/TIA 568B---EIA/TIA 568A 机对集线器的网线接法:EIA/TIA 568B---EIA/TIA 568B            EIA/TIA 568A---EIA/TIA 568A

网友I(2008-08-21):
很好啊!我也要上各位高手学雪工业以太网了,

网友I:
我想上各位讨教,哪位师傅愿意加我号码聊聊:764308487

网友J:
以前知道直连线、交叉线,现在知道EIA/TIA568A、EIA/TIA568B,thanks。

网友K:
Altera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FPGA,可提供原厂技术支持,帮助贵公司解决产品的技术上问题,缩短产品研发面市时间,欢迎来电来函问询.

联系人:陈先生

手机:13823342911

E-mail:chwangmm@126.com

网友L:
1楼的,“如图所示。。。。”-----图呢?

网友L:
帖子的人气不旺啊!怎么就弄成精华帖子了?

网友M:
二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二楼说的很详细。

顶理论

网友O:
在客房控制管理系统产品领域,西安算是有点名气!为什么呢?

西安的产品便宜啊 ,最贵的型号AM-3200型出厂价才不过900块,卖到代理商比如北京也就1100块的样子,为什么会这么廉价呢,其实很明白,因为成本低,手工作坊,技术老套,手工焊接,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产品技术落后还不稳定!!如上海绿洲仕格维酒店就是采用了西安的这个东西,最后根本就是没办法实现工程保温!!!客房控制管理就成了摆设了!

西安的AM-3200G型出厂价800块,北京代理商拿价1050

西安的AM-3000KT出厂价500,北京代理商拿价600

这就是西安的产品,如此的低成本,一个近70的老头带着自己的小舅子(据说是买袜子给老外的,叫杨什么军的)勾结着小舅子的小舅子(初中毕业生当过兵的,叫王什么伟的)到处骗客户,家里就安排着小舅子的小舅子的老婆(小学毕业的满嘴黄牙的西安娘们)带着几个中年妇女手工焊接电路板!!!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也能忽悠,有意思!

网友P(2009-04-04):
机对机的网线接法是:EIA/TIA 568B---EIA/TIA 568A机对集线器的网线接法:EIA/TIA 568B---EIA/TIA 568B            EIA/TIA 568A---EIA/TIA 568A
www.nasea.com.cn

网友Q:
自动化网站:工控PLC

http://gongkongplc.sd.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