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PRO-760+ACL-8316的问题

楼主(2003-12-22):
我的环境是NUPRO-760+WIN2000P,采集卡是ACL-8316,用卡自带的8316DMA例子调试,第一次总是程序无响应,用任务管理器关闭后再次运行,就全部采到0数据,请问斑竹是何解?

网友A:
ACL-8316的默认地址与NuPRO-760的资源有冲突,请先换一个地址再测试一下,在0x240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yoyo1101,不过我换了地址,依然没有解决问题。请问你有无亲自试验过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A:
你现在的基地址改为多少?还有,你有没有对ACL-8316的资源(中断、基地址、DMA)在ACLS-DLL2 Device Configuration Utility中作与硬件跳线相对应的配置?

楼主:
我改为240以上,而且也在DEVICE CONFIGURATION UTILITY中设定了,不过还是没有用。

网友A:
现象能再具体一些吗?有没有报错?有没有对话框提示?我们作过测试,只要基地址跳到0x240以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