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原理和应用

楼主(2003-12-22):
请给我指点哪里能找到一些变频器的原理和应用的文章,我也只是简单地用过一些变频器,觉得不够深入,请大家帮帮忙啊... : )

网友A:
我是一名学生,我想了解一下变频器的原理和应用,请大家帮帮忙啊! 多谢!

网友B:
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几本书不错.可以网上定购.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C:
有好几本书的,找一本看看吧

网友D:
哪里可以买到啊!!可以告诉我吗? 谢谢啦!!

网友C:
大多科技书店都有

网友E:
谁能在网上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F:
关公面前卖刀,诸位高手见笑了^_^!! 变频器实际就是一个特殊的电源。大多我们谈及到的通用变频器是一种交-直-交逆变电源,我也只谈这一种。市电通过变频器的整流桥(有二极管桥,有可控硅桥),滤波,变换成直流,再通过功率器件(IGBT。GTO。BJT)逆变成频率可调的交流电,故谓之变频器。但是要注意,这个交流非真正的正弦波交流,多是PMW波形的方波,只有通过感性负载才有正弦波哦!!! 应用吗!广极了。交流电机都行,但有的电机得改一点。应用领域看看哪里用到电机驱动了就行。变频器转速精度误差1%左右,设备允许就可用。用也很简单,把他当作导线(或接触器)连到电机上,控制吗!认识字(初中以上)看懂说明书就行。修理吗!有点难,但是你修坏10台好变频器,一定成专家(至少有一台15Kw以上的,钱可要从自己腰包里拿,用老板的钱得修坏30台好变频器,老板得钱你不心痛) 好多人故弄玄虚,尤其是象我这样弄多年变频器的。称之为高新技术,实际是想要高薪! 自从我见到一个农民电工和我抢生意后,我学乖了。人家说了:啥子东东吗!挂张饼噻,猴子也会干咯!!! 信我话,别学用拉,修拉的。最好学造吧!眼下好象会的人不多。

网友C:
just a joke: 说的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至少要有一个15KW以上的

网友G:
到大书店去看看!如果你在城市的话。

网友C:
到上海最大的书店看过了,也没有找到有讲维修的

网友F:
to :维修工 15Kw 以上的结构与以下的结构有所不同,一般15Kw以上的就不内置制动单元了. to :买书者 书固然是好东东,但是想要你要的很难,一句话就够了的东东,书要写10页.费劲.我看还是买个0.2千瓦的变频器当手机玩玩就会了.真的! trust me !!! practice make perfect!!! ~_^

网友H:
驱动板马马虎虎,控制板吗,就。。。

网友I:
to:just a joke 蜻蜓点水,拨云见雾!高!!!

网友J(2006-05-10):
打倒日本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