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三轴的控制

楼主(2003-12-22):
本人需要三轴控制方面的技术,准备做一个数控项目,要三轴联动,请各位大侠帮忙!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支持多轴插补(三轴或以上),其基本原理是,让电机A、B、C等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运动各自不同的步数,达到实时数控。因为USB通讯速度很高(12MBPS/480MBPS),可以作到可控的电机运动步数为1步,可控的电机运动速度为每步多大速度。也就是可以实时数控。    同时提供G代码解释程序原代码(但费用较高)。 我公司率先推出的USB接口的步进马达驱动器,有如下特点:     即插即用,支持热拔插     高速通讯(12Mbps/1228800bps)     象驱动串口一样,无需USB知识     可靠性高,平均无故障时间为200万小时     DIN导轨安装,体积小     附有光盘,内置安装程序、源代码、演示程序     电压范围有36V、80V、110V、300V等几个型号     电流电压有5A到30A等型号     可驱动的步进电机有2相、3相、4相、5相等型号     功率大,一般可同步驱动8个步进电机。     可轻松组成PC-BASED的CNC系统.     价格适宜。              REDCYBER@21CN.COM REDCYBER888

网友B:
可以选择三轴运动控制卡。MC6314P/MC6314A为多轴PCI/ISA总线运动控制卡,该系列卡为半长卡,具有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功能,可驱动步进,伺服系统.可实现单轴运行或三轴联动、任意两轴联动插补控制,并由硬件实现机械装置的超限保护。只要把输出信号接至驱动器,现场限位信号接入插头,即可实现三轴/双轴/单轴系统联动插补控制及超限保护,为用户二次开发软件提供了极大方便,适于开发三坐标/两坐标钻铣床、电脑雕刻机、小型实验台等精确定位控制系统。 http://www.novaelec.com.cn/

网友B:
我公司有英国BALDOR多轴控制卡,性价比很好。 实现三轴联动实在太简单了,而且它的程序编写很容易学。 有兴趣的话看看我公司网站然后来电话研究研究拉。 www.szservo.com.cn 杨生:13928467900 深圳

网友C:
正如楼上的所说,实现三轴联动很容易的,多数多轴控制卡都可以实现;不同之处在于最多能实现多少轴联动。象插补计算等常用的算法,大家也都支持。你要想做数控系统的话,可以来信研究研究,我正在和一家企业联系2轴数控铣床的改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