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伺服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3-12-22):
寻合适的交流伺服电机具体型号。 功率30w-50w左右,转速3000r/min左右,DC是24伏,额定电流1-2A之间 急!! 先谢谢了。

网友A:
有! 你在那里?有没联系方法?

网友B:
有一网站:www.szservo.com.cn

网友C:
到底交流还是直流啊??还有,选电机要看你的负载钮矩和惯量,只选功率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