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救: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控制电路

楼主(2003-12-22):
我有一个项目,价格的问题可以商量,是数控铣床上的步进电机的控制电路,现在单片机部分已经做好,就是如何用单片机出来的控制信号去控制步进电机的上下左右和转速度的电路,谁能搞定。和我联系,axiazhilin@163.com

网友A:
数控铣床用用的是“直流”伺服或步进??好奇怪呀。电机没有驱动器吗??如果有,把脉冲信号接到驱动器上就可以了,通过脉冲的频率控制转速,方向则用方向脉冲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