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数控铣床改为伺服电机?

楼主(2003-12-22):
有台数控铣床原先采用步进电机(85BYGH201,静态扭矩5牛米,满足加工载荷要求),现在要换成伺服电机(松下Minus A),要满足同样的加工载荷要求,不知道该如何选型?伺服电机给出的指标是功率,功率选定后对应一个额定转矩和最大转矩,不知道该怎么和步进电机的指标对应起来?谢谢回复者!

网友A:
使用MDMA082A1G+MDDA083A1A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扭力乘速度除以9550等于功率

楼主:
请问zst1167: 您是如何选定的? 一定要选择中惯量的电机么? 各位: 我听说,松下电机的扭矩标称值常低于实际输出值,不知是否真实?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好准确测量我的数控铣床究竟需要多少扭矩,只能靠现有步进电机的扭矩来对应,但据说,步进电机的扭矩和伺服的扭矩不是一个概念,不知各位怎么看? 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步进电机的实际最大输出力矩只有静态力矩的80%,而且随着速度的增加还要减小.伺服电机替换步进电机时根据经验一般选择伺服电机的额定力矩是步进静力矩的60%即可,因为伺服是恒力矩输出的.松下中惯量750W的额定力矩是3.57NM,足够了,之所以选中惯量的是因为伺服电机在与负载匹配时不但要力矩合适还要惯量匹配,对于松下伺服来说一般负载惯量应小于电机惯量的5倍,而且很多铣床的应用中都是用中惯量的电机.

楼主:
多谢zst1167指导! 请转告段先生,关于电机订购的问题我会在两天内答复他!

网友C:
zst1167先生,请把你的力矩-速度曲线拿出来,我想看看什么叫做恒力矩输出,因为我还没见识过这样的电机。

网友D:
用伺服电机替换步进电机,必须考虑钮矩和惯量,其实和伺服电机选型是完全一样的。 伺服电机的输出钮矩在额定转速以下,基本上保持不变。有的甚至可以在最搞转速附近还能保持80%以上的钮矩。

网友E(2007-03-29):
要换成伺服电机必先要换控制系统

网友F:
必先要换控制系统?!谁说的!国内多数经济型数控是步进和伺服(脉冲口)一口通吃的!

网友G(2007-07-21):
嗯,其实大家都很喜欢用RS232接口的说。

网友H:
??我就喜欢用USB接口,是趋势啊!

网友F:
做数控,RS232和USB恐怕只能传传参数,做控制?难!

网友I:
"??我就喜欢用USB接口,是趋势啊!"
在工业应用上,个人不认同这个趋势。

网友G:
浙江出差归来,详情另叙。有关通讯接口,窃以为是,Profibus、openCAN等通讯方式,国内能玩得转的同仁还比较少,所以说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在上学时学到的技术(RS422等)。

网友H:
usb调试方便啊。

网友J:
总线通讯方式往往被厂家集成在配置文件中了,所以反而容易控制,自己写通讯程序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F:
至少usb到目前为止还不是适用于工业级应用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