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O指令

楼主(2003-12-22):
请教各位高手: 在三菱PLC编程时,[TO K0 K20 K1 K1]这条指令的具体解释是什么? 急切等待各位的回复!

网友A(2003-09-12):
不知道你接的是什么模块,不过一般来说是这样的,第一个K0表示接近主机的第一个模块,第二个K20表示缓冲(BMF)20号,第三个K1表示在BMF20号写1,第四个K1表示写1个BMF。

网友B(2003-12-22):
向模拟模块写数据

网友C:
一般是向D/A模块写入数据,使模块按设定值输出模拟量!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asdl10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