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3-12-22):
我用一块PMAC运动控制卡来控制六自由度机器人。我的电机的码盘是那种伪绝对的, 就是增量的加上记忆装置,可以输出A,A/,B,B/,C,C/还可以输出绝对位置PS,PS/, 可是PMAC只接受前六个信号作为反馈,后两个不要。但是我想在每次重新上电的时候知道电机 当前的实际位置,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是不是可以用串口把PS,PS/信号读入到计算机里? 但这个方法是比较麻烦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烦高手赐教。

网友A:
软件测试法 E-mail:lrbnuaa28124@163.com

网友B:
PMAC的ACC-8D OPTION9接口板是专门处理安川的伪绝对式编码器的接口板,可以不必通过计算机的串口,不知是否适合您。

网友C:
我的伺服是三洋的,可以吗?

网友D:
用带有1等待RAM的卡就可以了.什么伺服都行.

网友D:
还要有电池背份的

网友C:
我的卡上面有DPRAM,不知具体应该怎么做,可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是八轴卡么?考虑利用另一个轴来读绝对位置吧

网友E:
我很想知道你easten是在研究所还是在公司工作,具体是什么公司, 我是大学生,也很想搞机器人方面的工作

网友F:
如果你的机器人在断电时不会被人为产生动作,不如在上次关闭系统前将当前位置写入文件记录下来,下次系统启动的时候再读出来。

网友G:
大家在用伺服电机的时候,如松下的等,基本都是3相伺服,如果构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如果用pmac)在进行pid调节的时候,最好要有电机的数学模型,一般2相得很好建,可是数控机床多数是3相得,这个模型(传递函数)怎么建?要是按照直接转聚控制等,不是太麻烦马?不知大家怎么建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