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求助:瑞士产数控坐标磨床X轴怎样改

楼主(2003-12-22):
X轴原来是直流伺服,现在要改交流伺服驱动;怎么改?X轴原采用直流测速发电机做速度检测;光栅尺做位置检测。

网友A:
首先根据使用要求(负载惯量和扭矩要求)选择电机;然后看原来的驱动器控制线和编码器反馈线是否合适(如果芯数不够,只好换线啦,麻烦也没办法);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知道原来的电机的参数设置,否则换完了怎么用啊。

网友B(2004-03-22):
用三菱的伺服系统改,我试过,性能极好。我改造的的瑞士磨床型号为S45,1990年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