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通信问题

楼主(2003-12-22):
嵌入式组态软件实现与传感器的通信,出现问题如下: 1.通讯状态的开关标志,通信时正常显示是0,可是有时出现0到1的跳动怎么解释? 2.现在出现通信只正常一次的情况,寄存器观察是第二次接收命令错误,关键是别的通信软件我都可以实现不定次不定时的通信,惟独你不可以,不可思议。 3.现在下挂数十个传感器,要实现实时通信,也就是不定次的传送数据,现在我的问题是所有矛头指向我的软件问题,因为你们是品牌,可是不应该都是我的问题吧?不可厚非的是别的通信软件也是广为使用的。 4.你们的协议真的好难理解,比方研华模块,要接受#AA回车,而我要发送>data回车才能被识别,有没有使用过该类型该类型的问题,请指教! 谢谢!急盼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您的问题我估计是通讯驱动的问题,请您直接与我们技术支持联系,可以吗?010-62979682转李勇(13301230563 ) 或者您留个电话,我安排与您联系。 谢谢!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不过我还是觉得不是驱动问题,因为我能够实现通信,虽然只是一次,可是相当稳定。还有设备调试窗口里的通信延时到底起什么作用,改变期间的数值,直接导致通信结果和状态的跳动,是不是与他有关啊? 我的电话:023-65239245

网友B:
我已将您的问题转到了技术部,她们会跟您联系的。请随时与我们沟通!

网友A:
我马上与您联系! 欢迎交流,我们共同进步! 谢谢!

楼主:
AK47: 你好,很高兴昨天你的热心帮助,现在实时通讯问题我已经解决了,面对苍白的程序,我不得不忍痛再改,虽然解决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存在一些弊端,我只能去尽量地靠你们的软件,确实没办法,所以碰到什么问题,找到原因,用改程序的方法去弥补。以前为了正常显示数据,程序里加数码转换,现在的问题我只能加循环等待,直到每次送到的命令始终是正确的,我才敢发送我的数据。好歹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通讯确实还是不太稳定,因为状态标志还是不稳定。看来程序还得改,相信还是能解决。 很高兴能跟你们交流,自从上次参加了你们在重庆的昆仑通态组态软件的培训班,我真的感觉出你们工作的热情和技术力量的雄厚。 在这里我祝你们工作顺利,财源广进。

网友B:
郁闷,谢谢你的祝福,也祝您公司生意兴隆!!

楼主:
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还是有点不稳定啊,通讯不稳定一般怎么解决?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通讯命令的发送规律,比方说字节之间的发送间隔,还有命令块发送的时间规律。我想改程序逻辑的话,就得用到你们的规律。我用其它软件观察,好像是你发送第一次的命令我接收正确,我接收]后回送数据,这时就跟你的第二次命令冲突,这是我的主观猜测,要不不能出现我的程序与其它通讯软件稳定通讯的问题。你所谓的“选择使用RTS延时控制,仔细调节RTS关闭延时为大约150~250毫秒之间,就可以建立起通讯。”   这里是指的调节通信延时吗?他具体还有什么作用?我怎么用着没什么太重要的作用啊!   用了你们的4011模块通信确实很稳定,可是为什么我的会出现设备窗口里的数据显示是实时传送上来的,而动画通信窗口里不显示出来呢?这也是相比较4011模块的通信而言的,要不给我你们的4011的通信程序看看,只这一段,呵呵当然不勉强,我只是希望尽快解决。   你们动画窗口通信跟设备调试窗口应该是一致的ba?连接本身绝对没问题,我现在只是想解决动画窗口实时显示数据就可以了,现在正好相反,设备调试窗口可以实现,而动画窗口里不能实现,但是改为接收一次命令再连续发送几次数据才可以在动画窗口中显示这又是什么逻辑,帮帮我了,谢谢!    重庆煤科院    柳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