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气体浓度的传感器

楼主(2003-12-22):
各位高手,你们好!请问有没有测量气体浓度的传感器?上哪买?谢谢!

网友A(2003-10-10):
什么气体?

楼主:
医院里做实验用的某种毒气样本与空气的混合物。 多谢了!

网友B:
气体检测是必须申明气体的种类和气体的浓度范围的,否则将无所适从!测量气体浓度的传感器种类繁多,功能各异,要正确选择和使用气体传感器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无知”先生真想讨论这个问题,请您大致说明一下您的气体的种类,大约的浓度范围。

网友C:
是不是只要测出o2的含量再倒推阿

网友D(2003-12-16):
无知:您是否知道毒气的种类,是无机类还是VOCs

网友E:
告诉我何种混合气体,我做了几年气体传感器,包括毒品检测传感器,或许能够解决,0551-5325230,suer@263.net。

网友F:
一大把的气体传感器,不知道你要测什么的,0755-83278860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