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规约?

楼主(2003-12-22):
向高手求教:什么叫“规约”?和“协议”有什么区别?哪里有规约的资料?谢谢!

网友A(2003-11-08):
都可以理解为:数据通讯的格式。“规约”一般是成型的、通用的、大众化的,含有‘规范’、‘约束’的意思;“协议”则可以相对比较随意、松散的,如我们为某系统临时约定,自己使用就可以了。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好的通用的协议当然也可以‘上升’到规约的程度。

网友B:
电力行业的一些协议习惯叫"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