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有关!

楼主(2003-12-22):
有一块Cp243 -2和两个LOGO!,但不知道怎么把LOGO!设置成从站。请帮助!如能给些关于AS-I的资料更是感激不尽!!

网友A:
要把LOGO!作为 ASI 从站连接到ASI总线,需要有标有“... B11”类型的模块。这些设备的出厂设置的地址为0。如果用一个新模块替换网络中的LOGO!设备,那么你无须再专门设置地址。把总线电缆连接到附带的连接器上(要注意极性),然后将连接器插入到 LOGO!模块 (ID)的接口中。模块一接到总线上, ASI主站 (比如 带 CP243-2的 SIMATIC S7-200 )就立即识别出 LOGO! 模块的地址,ASI主站会自动地把准确的地址分配给LOGO!模块。一个新的(另加的) LOGO! 模块必须经过主站赋址。你可以用ASI 编程设备,或者是用带合适总线接口的PC来完成这一步。

网友B:
有地址吗?我给你寄

网友C(2004-10-19):
yqtj:       有地址吗?我给你寄 你好,我也想要AS-I的资料 lapin7744@sina.com 十分感谢!

网友D:
zhengcv@163.com 谢谢了.我也刚刚开始工业网络的学习.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E(2006-09-06):
我也想要一份资料,谢谢!油箱:lilili021236@sohu.com

网友F(2007-11-21):
我也想要一份资料,谢谢!邮箱:liufeng_1971@sohu.com

网友G(2019-08-0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