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通信的距离能达到1000M吗,急!

楼主(2003-12-22):
向各位高手请教:RS485通讯的距离能达多少?我在做一个方案,想用计算机控制现场的PLC,但控制点的距离将近达到1000M,不知能否用RS485来做,不知行不行,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02-07-22):
可以,放心吧,485理论距离是1200m

网友B:
可能够呛! 485对线路要求非常高,实际距离也就700~800米。

网友C:
对通信电缆质量要求可靠,双绞线绞距尽可能短,外加屏蔽层并良好接地,我已用过,没问题。

网友D:
电缆质量要求可靠,双绞线绞距尽可能短,接头处理好,在1200Bps可达3KM,我用过,没问题. 9600距离要短。

网友E:
楼上老兄说的不错,还有就是别忘了终端电阻,尽量避开强电线路,主意观察数据收发丢包的数量。

网友F:
要是真的不行还可以加中继器的呀

网友G(2002-09-30):
如果距离为200米的情况下最大波特率能为多少

楼主:
要看什么PLC,还有接口等, SIEMENS中,MPI接口就是采用了RS485物理结构和187.5的波特率。 可是传输距离只能达到50M,如果使用放大器(中继器),即可达到9100M,相差很大

网友H:
提高485总线的传输距离还要注意总线节点的接线方式,避免使用星型连接。

网友I:
最主要是要隔离,屏蔽。终端电阻

楼主(2002-11-13):
注意隔离屏蔽,可达1200m,再长了就要用中继器了,当然要把屏蔽线可靠接地,而且可以每个500m加一个120欧并联电阻。俺今天听老师讲过,他们做过,他的波特率是38400bps

网友J:
如果使用光纤作为介质的话可以达到10KM以上。(单模)

楼主:
可能还取决于具体的接口芯片。我们用MAX1480B,在1200速率下通信距离超过1,400M。

网友K:
在一般工业现场,可靠接地是怎么解决的?如何评价呢?

网友L:
需要远距离进行通讯,可以采用RS485转网络的方式, 详见:http://www.ed-168.com

网友M(2002-12-28):
如果成本允许最好加中继模块,比如I-7510,就可以比较省心一些

网友N:
485理论上是1200m,一般达不到,可通过用优质电缆、改善接口电路、降低传送速率等提高传送距离

楼主:
to:老灰猫 还是你有认识。hinet好像还要长!

楼主:
可否采用光纤传输,距离再远也没问题,传输绝对可靠,不会出现干扰,设备投资高一些,请酌情考虑。多联系:0532-5951155

网友O:
我这次的工程中,用9600的时候传输的距离超过了1000M。达到了1100多,我用的是RVVP 2*1.0 的线。接头触用了焊锡处理,整条线路的屏蔽层接地是空置的。

网友P(2003-03-26):
云宇说的对,关键是环境要控制得好,用屏蔽处理掉干扰。应该可以。使用终端电阻可以提高可靠性。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

网友Q(2003-07-03):
要特别注意终端电阻的匹配

网友R(2003-08-28):
通过以太网控制不受距离限制 www.aineton.com

网友S: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你的波特率(<9600)不能设得太高,而且布线一定要用屏蔽双较线才可以保证。

网友T(2003-09-29):
使用带有源的带光电隔离的RS232与RS485的转换器,一定可以做到的。而且距离还可以达到2到3公里 http://hzyg.com.cn/productCat.asp?catid=102可以去看看!

网友U:
我想请问怎么才知道485的最大传输距离,难道真的用1000米或者更长的双绞线来测量吗? 有没有好的方法,请赐教!!

楼主(2003-11-26):
我目前有几个远距离的温度采集,约200米,想走RS485,但目前数显仪有无作为主站来显示的。请各位给推荐一下,谢谢!力求经济。

网友V(2004-03-18):
回复:"数显仪有无作为主站来显示的" 具有数字显示及主站功能的仪表是ZB02,祥请致函donghua4610@yahoo.com.cn

网友:
建议如现场距离太长可考虑采用CAN总线方式进行通讯 如配合两块K7110 RS232转CAN通讯模块,通讯距离可在幅加长,另外由CAN总线采用协议传输方式可较好的解决现场干扰问题! 组网费用不会超过1500元(含线缆)

网友W:
对于温度数据采集,我们公司有7000系列的产品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而且带显示的! 请登陆: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楼主(2004-07-16):
请问各位高手,一个总线485能带多少个设备?我有500多个485设置(每层楼50多个,十层楼),想用一台微机进行通信,有什么好方案,请赐教。YYY8833·163.com

网友X:
一个总线485最近多能带32个,不过一般都不提倡带那么多.你那么多可以建立一个局域网的形式!可以用串口服务器来实现!具体的请联系我! 010-82563339-232

网友Y:
想学组态,请个位师傅指点.

网友Z:
其实用无线来解决很方便,上海桑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无线模块可以直接接RS485\RS232,采用的CC1020芯片开发的数传模块距离可以达到2000米可靠通信。 资料下载http://www.sendbow.com

网友AA:
标准规定:当速率100kbps及以下时,RS485通信无中继距离达1200米。实际上,选用我公司生产的RS485专用总线电缆(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通信距离均超过此值,典型值达1800米以上。

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AB:
除了以上的注意,一定要注意你的带载能力,曾经做过类似测试,无源的能带20个设备,但有源222V/AC可以带到40个以上,根据实际情况,要综合考虑你的方案,如VVVF要考虑接入电源。

网友AC(2009-01-19):
我要做个RS485串口连接 使信号传输距离达到200米  具体如何做 有哪个高手指点一下~~

QQ:308370236

网友AA:
200米的通信距离,用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即可,型号规格: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网友AD(2010-06-11):
了以上的注意,一定要注意你的带载能力,曾经做过类似测试,无源的能带20个设备,但有源222V/AC可以带到40个以上,根据实际情况,要综合考虑你的方案,如VVVF要考虑接入电源。

网友AE(2011-05-03):
智能仪表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通过RS485通讯连成现场网络,满足企业信息化的需要。

RS485总线特点
1、RS485的最高数据传输速率为10Mbps。
2、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19m。RS485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1200米的最大通信距离必须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能达到。
3、RS485的以2-6V电压表示逻辑(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V~+6V表示“1”;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V~-6V表示“0”)。接口信号电平较RS232-C降,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RS485接口电平与TTL电平兼容,便于与TTL电路连接。
4、RS485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支持128个或者256个节点,最大可达400个节点。

RS485总线的几个概念
1、RS485总线理论的最长通讯距离约为1200米。
在理想环境前提下(负载RS485总线设备为一台,波特率为9600,使用优质达标的通讯线材),RS485总线可以达到最长通信距离。如有多个负载485设备、线材阻抗不合乎标准、线材线径细、非优质转换器、设备防雷保护复杂和波特率的提高等因数存在,均会缩短RS485通讯距离。
2、理论上RS485总线可带智能显示控制仪无纸记录仪PID调节器等128台设备进行通讯。影响RS485通讯距离的因数同样会降低RS485总线真实负载数量。
3、RS485总线是一种最简单、最稳定、最成熟的工业总线结构的概念是错误的。
RS485总线是一种用于设备联网、经济型、传统的工业总线方式。其通讯质量需要根据施工经验进行调试和测试后得以保证。

RS232与RS485的区别
RS232和RS485是电气标准,主要区别就是逻辑如何表示。
1、RS232使用+12V,0,-12V电压来表示逻辑(-12V表示逻辑“1”,+12V表示逻辑“0”),全双工,最少3条通信线(RX、TX、GND);RS485的以2-6V电压表示逻辑(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V~+6V表示“1”;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V~-6V表示“0”),RS485接口电平与TTL电平兼容。
2、RS232理论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几十米;RS485总线理论的最长通讯距离约为1200米。
3、RS232为点对点的通信方式;RS485总线可以与多台设备通讯,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

网友AF:
可以啊 必须有有效的屏蔽防干扰措施

网友AA(2011-07-30):
引用 网友AF:
可以啊 必须有有效的屏蔽防干扰措施

关键的是电缆必须阻抗匹配、低衰减!
欢迎使用专利产品——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AG:
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一个线好,2可以加中继!

网友AH:
用无线传输啊,我们单组可以达到3000M

qq1752498741

网友AI:
找我买个 中继器  不就解决问题啦  13297992685

网友AJ:
引用 楼主:
关于请问各位高手,一个总线485能带多少个设备?我有500多个485设置(每层楼50多个,十层楼),想用一台微机进行通信,有什么好方案,请赐教。YYY8833·163.com

其实,你完全可以考虑用串口服务器联网来解决,楼层网络比较方面,也可以减少RS485布线,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具体谈谈实现方法……

网友AG:
但是最好要加中继的啊!

网友AK(2011-08-29):
屏蔽线接好,不分叉,1000m没问题。

网友AL:
专业产销 进口 国产 OBO防雷器, Telebahn防雷器,(数据测量和控制专用防雷器、100M 1000网络计算机防雷器、视频防雷器、三合一 二合一监控防雷器 机柜标准PDU 等电位连接器 接地装置 避雷针、)防雷工程施工、防雷技术咨询。15338731273 0755-33556648!QQ1905302186 谢,S

网友AM:
双绞线套上金属管抗干扰效果如何?

网友AN:
理论距离是1200m,实际800能用,我用过。

网友AO(2012-07-05):
!!!在没告知通讯速率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成立的,超过9600的波特率,建议就别考虑了。即使用9600以下的低速率,还取决于现场干扰,总线上节点数量,收发器特性,以及长期可靠性的测试。

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QQ:1767167568

网友AP:
我们可以帮你设置一下方案图,应该可以的,联系qq1813203053

网友AQ:
可以使用RS485光纤中继器,可远距离传输并抗干扰

网友AR:
我们的RS485中继器能传输3000米,13075348421

网友AA(2012-12-29):
对:smithlzh关于双绞线套上金属管抗干扰效果如何?内容的回复:

非屏蔽双绞线套上金属管会使得特性阻抗下降!屏蔽型双绞线则没有问题。

网友AS:
我在实际的工程中遇到过这种问题,我们当时的距离超过800米。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真正施工以后才发现信号很不稳定,误码频频,不胜其烦。最后是采用无线的方案解决了。

网友AT:
距离将近达到1000M,不知能否用RS485来做

网友AU:
理论上是可以传1200M,与波特率有关的,如果不行可以加个中间继电器,Q:1601567945

网友AV:
引用 网友AO:
!!!在没告知通讯速率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成立的,超过9600的波特率,建议就别考虑了。即使用9600以下的低速率,还取决于现场干扰,总线上节点数量,收发器特性,以及长期可靠性的测试。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QQ:1767167568

这娃舌滴对

网友AW(2013-04-25):
这家的转换器9600波特率和19200波特率,485传输距离超过2000米(用大于等于1.0的双绞线就可以)联系电话:13075348421     www.fucan.com

网友AX:
如果通讯电缆屏蔽比较好的话,可以达到1500米的通讯距离

网友AA:
引用 网友AX:
如果通讯电缆屏蔽比较好的话,可以达到1500米的通讯距离

 与屏蔽无关,关键是电缆阻抗匹配、低衰减。

网友AA:
引用 网友AM:
双绞线套上金属管抗干扰效果如何?

 非屏蔽双绞线套上金属管会使得特性阻抗下降,不利于阻抗匹配。

网友AY:
不一样,理论上是1500米但是厂家生产工艺、运输、现场工况都会有直接影响。所以我建议你用全双工的RS422

网友AA:
引用 网友AY:
不一样,理论上是1500米但是厂家生产工艺、运输、现场...

 RS485支持的协议要比RS422多得多。

网友AZ:
加个数据接入网关距离不是问题!如果系统比较大的话,加数据接入网关对整个系统的稳定也会有帮助!
北京旋思科技有限公司www.symid.com
技术讨论群110796992

网友BA(2013-07-15):
一个中继器也没多少钱,你就加个中继器不就没那个担心了嘛!管他能否达到那个距离,加个中继器肯定就没事了

网友BB(2014-09-12):
      RS-485传1000米算个什么,1000×N米都可以

在下一代RS-485总线中,每接一个RS-232/RS-485中继转换器,RS-485信号都得到了中继增强,所以这种RS-485总线不再受一条RS-485总线最远1200米的限制,而是当接N个中继转换器时就可以达到1200米的N倍距离,N不受限制。
在下一代RS-485总线的概念下,BOSHIKA改变了传统的1路RS-232到1路RS-485的转换方式,也不是简单的多路RS-232到多路RS-485转换的叠加。BOSHIKA将原本用于延长RS-485通信距离并且提高负载能力的中继器与RS-232/RS-485转换器进行绑定,同时对RS-485信号的流向进行整理,使得用户在使用时感觉就是一个RS-232与RS-485的转换器。这种思想体现在最新的《一种带中继功能的串口转换器》专利文献中。对于BOSHIKA而言,下一代RS-485总线的变化就是要不受最远距离和节点数的限制,,同时下一代RS-232/RS-485中继转换器还得保持无需供电的特性。

网友BC:
用合适的rs485中继器/集线器 级联, 传多远都可以。 1000m, 2000m,更远都可以。
速度高, 38400bps, 就4,500米接一个中继器。
速度低, 9600, 就8,900米接一个中继器。

前提是要选用合适的rs485中继器/集线器。

市面上的很多, 级联效果不行。比如, 9600bps传1200米, 是不是加个中继器可传2400米 ?

随便哪个中继器能做到吗 ? 多数不行。有的要求对线材提出严苛要求,效果也很有限。

还有,长距离一定要用光电隔离。否则,很容易坏。

485廉价好用,用集线器/中继器可带很多设备。

网友BD:
485串口通信距离可以的,深圳技卓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无线数穿模块,接口有TTL/RS232/RS485供用户自主选择,传输距离远,工作稳定可靠,价格适中,欢迎咨询。

联系人:谢生

联系电话:0755-83304518-816

QQ:2355455233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一路世外桃源创意园B栋308-310、312

网友AO(2014-10-14):
您好,可以考虑走光纤,支持远距离,隔离抗干扰性强,485光电转换器,485电缆隔离中继器我们家都有,www.yikongda.com,18126015498,孙S

网友BE(2015-06-11):
这样的话,每个节点成本很低的

这样就能以最低成本让RS485通讯距离和节点数实现很大的提升

网友BF:
RS-485为平衡驱动差分接收接口,有较强的抗干扰信号(即共模信号指信号与地线之间的电压)的能力(原理,平衡输出的信号VA和VB幅值相同极性相反,差分接收的是两个信号的差值即VA-VB,干扰信号一般是幅值相同极性相同的+VG同时叠加在A信号线和B信号线上,差分接收计算差值时(VA+VG)-(VB+VG), VG被抵消)。半双工(数据的传送是双向的,但不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最大通讯距离一般为1200m,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it/s。

网友BG:
水源井泵站监控利器,腾控STC-204
三相电参数测量,6DI,4DO,4AI,2串口
http://www.tengcon.com/product/Power/2011-03-15/86.html
热交换站监控利器,腾控T-912
12AI,14DI,6DO,4AO,3串口,1网口
http://www.tengcon.com/product/PLC/2011-03-14/55.html

网友BH:
应该可以注意屏蔽要做好

网友BI:
买好线,这个距离没问题,现有800米的实际应用没问题

网友BJ(2015-08-05):
rs485中继器,rs485光纤中继器可以选择深圳易控达

网友BK:
我们能让485传输3000米以上(2*1.0双绞线),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采用超强驱动技术,国际领先。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手机13o75348421   fucan.com

网友BL(2015-10-29):
联系我  我给你提供设备 比你铺线还便宜 而且没有干扰  qq:3179944876   电话1760320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