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输出为RS485接口的仪器的数据,需要知道哪些参数?

楼主(2003-12-22):
我是一个学水利的学生,对工控行业知之甚少,请大家指导一下我的这个问题。 在最近的“工作”中遇到了这样一个题: 需要采集一个水流测量仪器的数据,此仪器的联机通讯输出接口为RS485,我现在想用pc的RS232接口接受数据。问题是,如果通过模块将485和232进行转换: 1。我需要知道仪器关于RS485的哪些参数呢?说明书上只告诉了波特率为2400~14400bps;以及PIN1-TX+ PIN6-TX- PIN5-RX+ PIN9-RX-。光知道这些东西可以采集到数据吗? 2。我在编程的时候是不是用到的只是关于RS232通讯的知识?还是RS485方面的知识? 3。关于市场上的485、232转换产品,是不是有232to485及485to232的方向性区别? 我的问题可能很菜,请大家不要笑话。 谢谢了。

网友A(2003-11-05):
1. RS-485 只定义电气信号, 未定义通信协议/格式. 不同的 RS-485 设备会有不同的格式. 您需向原厂商询问其通信协议. 2. 是的. 3.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是双向的. 您可以参考...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网友B:
我看你的rs485通讯是四线制的双向通讯,因此你买的485到232的转换卡也要双向。 通过转换以后,你在pc(假设哈)上对数据的处理工作就只与232打交道就行了。因为你用的是异步方式,所以你需要了解该测量仪器处理的数据是如何组帧的,向厂家询问。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帮助 因为隔行如隔山 在下还有点不明白 我应该跟仪器厂家了解的“通讯协议”或者仪器“数据组帧”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是一个很厚的文件吗?还是简单的几行字就可以把协议交待清楚? 实际采集的数据是每个时刻的一系列的数字:“123.2”“123.4”“123.1”“123.6”等等。 我看说明书上还有一句话:“通讯协议:按用户要求特定”,不知道是什么含义。 请帮忙再指点一下。 再次感激。。。。

网友A:
通信协议... 可以很简单, 也可以很复杂, 看厂家如何定囉!

网友C:
就是要求你用相同的帧格式来解码从仪器中传过来的信号。 如果是用MODBUS协议写的,一般格式: 设备号,功能代码,数据段,差错检测域 这4 部分组成的。 其他工业上还有一些常用的协议,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谢谢

网友B:
建议你看看有关串行通信的书吧 异步的 RS232的就行,一个原理!

楼主:
多谢 希望其他朋友给出更多的建议。。。。。。。。 多谢

网友A:
更多的建议? 还有哪些不了解的?

网友D:
你使用的估计是四线制的485,你考虑用研华的ADAM-4520可以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