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与RS422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3-12-22):
RS485与RS422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2003-08-29):
使用中,485是半双工,2线;422是全双工,4线。 多数转换模块和仪表同时支持这两种方式,而且多数422也只用了半双工。 422的SDA、RDA并起来,连接485的A; 422的SDB、RDB并起来,连接485的B,这样422做485半双工2线用。

网友B:
485是半双工,422是全双工 物理上 485 2线,422 线 具体的,你可以买一本串口通信的书看看啊!

网友C:
485 也有 4 线式全双工, 但较少见吧! RS422/485 Application Note http://www.bb-elec.com/tech_articles/rs422_485_app_note/table_of_contents.asp?PathId=593

网友D:
买模块时都带说明,会使用就得了

网友E:
422 工作方式:差分 节点数:1发10收 最大传输电缆长度:1200m 最大传输速率:10Mb/s 驱动器输出信号电平:+/-2.0V (负载最小值) 485 工作方式:差分 节点数:1发32收 最大传输电缆长度:1200m 最大传输速率:10Mb/s 驱动器输出信号电平:+/-1.5V (负载最小值

网友F:
RS-232、RS-422与RS-485的由来 RS-232、RS-422与RS-485都是串行数据接口标准,最初都是由电子工业协会(EIA)制订并发布的,RS-232在1962年发布,命名为EIA-232-E,作为工业标准,以保证不同厂家产品之间的兼容。RS-422由RS-232发展而来,它是为弥补RS-232之不足而提出的。为改进RS-232通信距离短、速率低的缺点,RS-422定义了一种平衡通信接口,将传输速率提高到10Mb/s,传输距离延长到4000英尺(速率低于100kb/s时),并允许在一条平衡总线上连接最多10个接收器。RS-422是一种单机发送、多机接收的单向、平衡传输规范,被命名为TIA/EIA-422-A标准。为扩展应用范围,EIA又于1983年在RS-422基础上制定了RS-485标准,增加了多点、双向通信能力,即允许多个发送器连接到同一条总线上,同时增加了发送器的驱动能力和冲突保护特性,扩展了总线共模范围,后命名为TIA/EIA-485-A标准。由于EIA提出的建议标准都是以“RS”作为前缀,所以在通讯工业领域,仍然习惯将上述标准以RS作前缀称谓。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只对接口的电气特性做出规定,而不涉及接插件、电缆或协议,在此基础上用户可以建立自己的高层通信协议。因此在视频界的应用,许多厂家都建立了一套高层通信协议,或公开或厂家独家使用。如录像机厂家中的Sony与松下对录像机的RS-422控制协议是有差异的,视频服务器上的控制协议则更多了,如Louth、Odetis协议是公开的,而ProLINK则是基于Profile上的。 二、RS-232串行接口标准 目前RS-232是PC机与通信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串行接口。RS-232被定义为一种在低速率串行通讯中增加通讯距离的单端标准。RS-232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 图1 收、发端的数据信号是相对于信号地,如从DTE设备发出的数据在使用DB25连接器时是2脚相对7脚(信号地)的电平,DB25各引脚定义参见图1。典型的RS-232信号在正负电平之间摆动,在发送数据时,发送端驱动器输出正电平在+5~+15V,负电平在-5~-15V电平。当无数据传输时,线上为TTL,从开始传送数据到结束,线上电平从TTL电平到RS-232电平再返回TTL电平。接收器典型的工作电平在+3~+12V与-3~-12V。由于发送电平与接收电平的差仅为2V至3V左右,所以其共模抑制能力差,再加上双绞线上的分布电容,其传送距离最大为约15米,最高速率为20kb/s。RS-232是为点对点(即只用一对收、发设备)通讯而设计的,其驱动器负载为3~7kΩ。所以RS-232适合本地设备之间的通信。其有关电气参数参见表1。 。 规定 RS232 RS422 R485 工作方式 单端 差分 差分 节点数 1收、1发 1发10收 1发32收 最大传输电缆长度 50英尺 400英尺 400英尺 最大传输速率 20Kb/S 10Mb/s 10Mb/s 最大驱动输出电压 +/-25V -0.25V~+6V -7V~+12V 驱动器输出信号电平(负载最小值) 负载 +/-5V~+/-15V +/-2.0V +/-1.5V 驱动器输出信号电平(空载最大值) 空载 +/-25V +/-6V +/-6V 驱动器负载阻抗(Ω) 3K~7K 100 54 摆率(最大值) 30V/μs N/A N/A 接收器输入电压范围 +/-15V -10V~+10V -7V~+12V 接收器输入门限 +/-3V +/-200mV +/-200mV 接收器输入电阻(Ω) 3K~7K 4K(最小) ≥12K 驱动器共模电压 -3V~+3V -1V~+3V 接收器共模电压 -7V~+7V -7V~+12V 表1 三、RS-422与RS-485串行接口标准 1.平衡传输 RS-422、RS-485与RS-232不一样,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也称作平衡传输,它使用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A,另一线定义为B,如图2。 图2 通常情况下,发送驱动器A、B之间的正电平在+2~+6V,是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6V,是另一个逻辑状态。另有一个信号地C,在RS-485中还有一“使能”端,而在RS-422中这是可用可不用的。“使能”端是用于控制发送驱动器与传输线的切断与连接。当“使能”端起作用时,发送驱动器处于高阻状态,称作“第三态”,即它是有别于逻辑“1”与“0”的第三态。 接收器也作与发送端相对的规定,收、发端通过平衡双绞线将AA与BB对应相连,当在收端AB之间有大于+200mV的电平时,输出正逻辑电平,小于-200mV时,输出负逻辑电平。接收器接收平衡线上的电平范围通常在200mV至6V之间。参见图3。 图3 2.RS-422电气规定 RS-422标准全称是“平衡电压数字接口电路的电气特性”,它定义了接口电路的特性。图5是典型的RS-422四线接口。实际上还有一根信号地线,共5根线。图4是其DB9连接器引脚定义。由于接收器采用高输入阻抗和发送驱动器比RS232更强的驱动能力,故允许在相同传输线上连接多个接收节点,最多可接10个节点。即一个主设备(Master),其余为从设备(Salve),从设备之间不能通信,所以RS-422支持点对多的双向通信。接收器输入阻抗为4k,故发端最大负载能力是10×4k+100Ω(终接电阻)。RS-422四线接口由于采用单独的发送和接收通道,因此不必控制数据方向,各装置之间任何必须的信号交换均可以按软件方式(XON/XOFF握手)或硬件方式(一对单独的双绞线)实现。 图4 图5 RS-422的最大传输距离为4000英尺(约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其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s速率以下,才可能达到最大传输距离。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100米长的双绞线上所能获得的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s。 RS-422需要一终接电阻,要求其阻值约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在矩距离传输时可不需终接电阻,即一般在300米以下不需终接电阻。终接电阻接在传输电缆的最远端。 RS-422有关电气参数见表1 3.RS-485电气规定 由于RS-485是从RS-422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RS-485许多电气规定与RS-422相仿。如都采用平衡传输方式、都需要在传输线上接终接电阻等。RS-485可以采用二线与四线方式,二线制可实现真正的多点双向通信,参见图6。 而采用四线连接时,与RS-422一样只能实现点对多的通信,即只能有一个主(Master)设备,其余为从设备,但它比RS-422有改进, 无论四线还是二线连接方式总线上可多接到32个设备。参见图7。 图6 图7 RS-485与RS-422的不同还在于其共模输出电压是不同的,RS-485是-7V至+12V之间,而RS-422在-7V至+7V之间,RS-485接收器最小输入阻抗为12k,RS-422是4k;RS-485满足所有RS-422的规范,所以RS-485的驱动器可以用在RS-422网络中应用。 RS-485有关电气规定参见表1。 RS-485与RS-422一样,其最大传输距离约为1219米,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100kb/s速率以下,才可能使用规定最长的电缆长度。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100米长双绞线最大传输速率仅为1Mb/s。 RS-485需要2个终接电阻,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在矩距离传输时可不需终接电阻,即一般在300米以下不需终接电阻。终接电阻接在传输总线的两端。

网友G(2003-11-19):
我看到有写成TXD和RXD或/TXD和/RXD的。“/”是区分什么的?是表示“B”还是表示负极?谢谢!

网友H(2004-05-24):
请各位高手们帮帮忙! 有一航空产品,它的通信口为半双工的RS422(注意:是半双工的422),我们的设备要和它通信,但在市面上没有半双工的RS422产品,我们就只有用RS232转RS485的模块和它通信。按照协议我们用C++作了通信程序,运行后,却不能正常通信,这是为什么,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RS232转RS485模块的两根线直接连到半双工的RS422,没用终端电阻,通信程序中按照他们的通信协议设置了相应的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信息。

网友B:
TO: ydk “半双工的RS422”实际上就是使用422方式通讯时“发送”和“接收”过程不会同时存在,是使用过程的半双工,它与正常的422没有任何区别。比如打电话,双方同时讲话叫全双工;一问一答叫半双工,但是你绝对买不到半双工的电话机。所以还是建议用RS422产品按正常联线后进行测试。

网友I(2004-08-04):
请问哪位知道双机以RS-422方式通讯,之间的连线做法是怎样的?谢谢,请知道的尽快回复。

网友C:
TX to RX, RX to TX, + to +, - to -

网友J(2004-12-23):
请问:拟设计RS422与RS485两种接口用户可选择,要如何设计呢?——从软件(51单片机)、硬件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