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对187.5kbit波特率的RS485接口进行编程开发

楼主(2003-12-22):
强烈求救!!!!!    我们这里是采用profibus—DP协议的,波特率为187.5kbit,RS485接口,请问怎样才能读到其报文的信息呢?我想对报文进行分析,但编程时设串行口的波特率为187.5kbit时总出错,但用375KBIT的波特率来读时有信息显示,我是用MOXA cp 132(最高支持921.6kbit)的串口卡去读的,不知有否问题。请高手指教,本人万分感激。多谢多谢!

网友A(2003-10-09):
MOXA cp 132(最高支持921.6kbit)的串口卡好像不能支持这个速度。

楼主:
这块卡我已买了回来,它是说最高可以支持921.6KBPS.那怎样办那,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更换晶振。

网友C:
找原商家询问可用的替代品, 跟他换一块卡.

网友B:
187500/230400=x/14.7456M 计算后x=12M,请更换12M晶振。 同时,MOXA卡的除数寄存器只能存放一个整数的除数。 所以Open串口时,要使用230400BPS的速率打开,这样你就得到187500的波特率了。

楼主:
真的要更换该卡吗? 还有hans0938所说的是不是说不用更换只需要把波特率设为230400bps就可以读187500的波特率的完整信息吗?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230400bps去读。 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B:
哦,这是因为Driver不承认187500BPS,它只能标准的东西。这样它会放入一个它认为合适的除数到其寄存器中。而由于我们更换了晶振,它会计算把晶振除以这个除数,得到相应的baud rate来输出。

网友D:
hans0938: 230400BPS是你的通讯卡中与187500最相近的标准拨特率(DRIVER支持)吗?在驱动中是支持实际值(如9600)还是与晶振的比例(如几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