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与dh485的区别

楼主(2003-12-22):
rs485与dh485所采用的电信号都是一样的,两者之间是否只是dh485还包含了AB公司的协议,能否直接采用普通的232/485转换器实现信号转换呢? 如果可以,上位软件该如何设置呢?(现我有AB的SLC500,只有一个内置的DH485接口,需转换成232信号接电台,但不想采用1747-PIC)望各位大虾这叫

网友A(2003-07-08):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高手请讲解一下!

网友B:
http://www.control.com/1026175661/index_html 这边讨论的结果... 应该是可以的,但需要注意有两条线是提供 24V POWER 给 PLC 用的.

网友A:
马上去。。。谢谢先

网友C(2003-10-02):
请问有人知道明确的答案吗? DH-485 是否可换成RS-485?

网友D(2008-10-08):
我现在正摘找这个东东,

网友E:
世界上最小的高稳定可靠低功耗的串口转以太网模块Neport.
优势:基于32位ARM7 TDMI开发,高稳定可靠,低功耗,多款模块功耗都是在90-150mA之间.波特率可到921600,支持加密协议,支持两个可编程的I/O口,还有POE可选.除了体积小的一些外在的优点之外,它还有的优点就是性能稳定,价格低廉,多款不同性能和价位的模块供你选择。
现在是一个网络化的时代,设备的联网监控迫在眉睫,而以前传统的设备基本上都是 串口通信的,这样在应用和通信距离上面收到了很大限制,现在我大力向您推荐这个串口转以太网模块,这个是德国于2002年推向市场的一款模块,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用量都很大,除了民用的之外还有工业上面用的。

欢迎广大电力设备,仪器仪表,工控,医疗设备,一卡通等厂家和同行前来订购选型,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
原厂家的网站www.conextop.com
深圳凌创科技(www.creativetop.com)
李小姐,15817439096,QQ:905897983

网友F(2011-03-05):
dh485能转换成RS232,但是协议需要,1747-PIC

网友G(2013-09-07):
RS-232转RS-485转换器,rs485集线器(485HUB),rs485中继器,TCPIP转RS-232/485,光纤转232/485(光猫),数字视频光端机系列,usb转232/485接口转换器

深圳市研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宝盛工业区A区16栋4楼

电话:0755-84664023;84660949传真:0755-84660949-816

Http://www.szyantong.net/

Email: ytkjs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