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朋友有RS485串行通讯电缆的具体型号?

楼主(2003-12-22):
请问哪位朋友有RS485串行通讯电缆的具体型号?因为我手边没有相应的电缆手册。

楼主(2003-01-08):
电缆的具体型号?

网友A:
没有什么型号,用超五类屏蔽双绞线即可

网友B(2003-09-29):
电缆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好点的用屏蔽的电缆。你公司需要转换器吗?我在生产这个!

网友C(2004-07-31):
电缆的型号是由电缆的标准给定的.RS485/422本身的标准并未给出具体型号,只提出了要求.因此,RS485/422是由各制造厂商自己制订的。 常用普通型为STP-120Ω(for RS485 & CAN)one pair 24~18 AWG,铠装型为ASTP-120Ω(for RS485 & CAN)one pair 16~18 AWG 请提供电缆的工作环境、系统参数等信息,我们一定将最合适的电缆呈献给您!

RS485/422电缆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D(2009-02-25):
我详问下:我们单位转换器上写的: PC/MPI+,PC Adapter RS232/RS485 ISOLATED for SFRIBS S7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