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现场总线

楼主(2003-12-22):
各位老大: 1、有没有人作过RS485现场布线研究?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2、T型接法与星型接法有什么不同? 3、屏蔽线的屏蔽层如何处理? 4、多个485接口的仪器电源负是否有必要连接在一起? 5、485总线上的干扰有哪些?如何预防? 6、计算机配用RS485/232模块会不会将静电传入485总线?怎么正确使用RS485/232模块?

网友A(2003-09-25):
MiniMARS串口服务器是一个可以让工业用RS-232/485/422串口设备立即具备联网能力的设备联网服务器。支持RS-232/485/422通讯接口,内置式3X5cm模块TTL电平,让你的设备联网更方更,成本更低,并内置终端电阻,能够满足所有工业串口设备的应用及传输方式。另外,可选择串口电源输入,由串口设备经由DB9针式接口,直接供应DC电源,让MiniMARS1002串口服务器和串口设备完美地整合在一起。   Aineton 提供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原有以串口通讯为基础的应用软件,如超级终端等,在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下不需要作任何的更改即可使用。   同时,Aineton提供首创的VBUS模式驱动程序,可以在以太网上虚拟一条RS845/422总线,您可以几百个M1051S共用同一个COM口.当你使用多个RS845/422设备连网时,无须为使用多个COM口而改动软件,与您原来所用的RS-485总线的用法一样(很多个RS-485设备共用一个COM口)。   对MiniMars1051S的设置有几种设置管理方式,可通过串行口、恢复出厂设置开关或设置软件AUTOSCAN来设置MiniMars1051S的IP地址及参数。   AUTOSCAN是一套简单易用的IP地址及参数设置工具.您可以在工程中先将设备安装好后,通过MiniMars1051S的唯一ID号来找到并设置ip及参数。   一.特点:   1、16位100MCPU,8M内存,10 /100兆网络接口   2、支持2线的RS-485/232数据流向自动控制.   3、支持工业用5VDC电源供应,以及选择性的串口电源输入方式   4、支持IP设置的储存与复制   5、支持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6、串口速率 300---115200b/s   二.功能:   1、让工业串口设备立即联网   2、大量安装时,IP设置与配置快速简单   3、简便的设置程序,易于远程管理   4、提供多种软件、电源输入、连接与安装方式,与工业设备集成更容易   5、提供监控程序和LED显示RS-485/422/232通讯状态   三.应用:门禁考勤,电力,电信,智能仪表,工厂/楼宇自动化,PLC,CNC,UPS电源等   四.信号:   RS-232:TXD。RXD。RTS。CTSDTR。DSR。DCD。GNG。   RS-422:TXD+/-。RXD+/-。GND。   RS-485:2线方式DATA+/-。GND。   五.设置:   奇偶位校验NONE,EVEN,ODD,SPACE,MARK。   数据位5,6,7,8。   停止位1,1.5,2   六.操作系统:Windows98/2000/nt/me/xp.      多串口卡   TP80X多串口卡系列是专为需求2、4 或 8 个串口,但又要求高可靠性和简单易用的小型通信应用而设计的。例如, 工控/银行/电力/电信业务系统,嵌入式系统,PC-based 机, 和小型 Internet 服务器等. TP80X多串口卡有以下优点:   采用16C550通讯控制器,内建的芯片硬件流量控制,数据不容易丢失。.   · PCI总线2/4/8个RS-232 口   · 采用先进的 ASIC 设计,可靠性高   · 速率可高达 115.2Kbps   · 可选择突波保护   · 芯片硬件流量控制,数据不容易丢失   · 支持WINDOWS98/2000/NT/ME/XP LINUX等操作系统

网友B(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