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rs232-rs485转换器无源问题

楼主(2003-12-22):
我在应用max3227和max3089做无源转换器时。在全双工通信波特率低于1800时,通信不正常。而半双工通信波特率低于38400时。电压下降到2v左右而不能正常通信。请问到底是窃电问题还是芯片选择问题?或还有其他问题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03-09-24):
在工控环境下不是都用来电源的转换器吗,你用的可能是窃电的问题 ,你可以试一下加一个电源,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加一个电阻,因为有些主板供电虽然电压够,可是电流不够,我有一个客户有这样的情况,他一般都是加电阻120欧的,如果还有问题 ,你可以致电我公司0755-83545402找刘工联系 我公司是捷瑞电讯,你也可以用我们的产品试试

网友(2003-12-22):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